黑豹II 比例厚度装甲

楼主(2017-02-18):
看图说话

网友:
强迫症呀,追求无极限

网友A:
这是从哪能买的到呢?炮塔是英国站的升级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哪能买的到呢?炮塔是英国站的升级件吗?

某宝买的咯,炮塔是TAIGEN 牌的,没有从英国站买。这个牌子有豹G,豹F 的铸造金属炮塔,质量不错的

网友:
1/16的吗?

楼主:
是的,1比16.本来准备上一点安装过程的图,结果限制300K,等空了慢慢传吧

楼主:
更新一点安装图片,步骤1,底盘地板的安装

横竖各两个支撑,8颗螺丝固定

先固定横支撑,每个两颗螺丝

然后是竖支撑,每个两颗螺丝

完成。

横支持不分前后,竖支撑,右边第一个是摇臂铜套,左边第一个孔不带铜套,简单直白。。。

楼主:
第二步,扭杆座的安装,底盘侧板每边7个,一共14个扭杆座

每个扭杆座两个螺丝,铝合金的侧板,钢制扭杆座,铜质螺丝。

一边7个,完成

楼主:
步骤3,诱导轮摇臂座 的安装

铜质底座,6颗螺丝固定,要注意对角线上紧,很快可以完成

完成。。。

来一张 panzertracts 的线图

楼主:
本车最复杂的一个步骤,底盘安装

首先把安装好扭杆座和诱导轮摇臂座的底盘侧板,单边安装到地板上

两颗螺丝,侧板固定到地板横支撑上,先安装一边

6MM的首上装甲,4MM 的首下装甲,2.5MM 的后装甲,准备安装到侧板上,德式错齿结构

螺丝固定。。。

现在是这个样子

最后安装另一块侧板,底盘安装完成!

楼主:
摇臂,扭杆的安装

扭杆有切面,注意对准机米螺丝                            留出88MM 的长度,固定                                     完成

铸钢材质的摇臂,强度绝对可靠,注意铜套安装在摇臂和机米螺丝之间

注意铜套的位置。安装黄铜螺丝和垫片                   完成

继续放一张panzertracts 的线图,黄铜垫片和螺丝,功能和外观都有考虑。

楼主:
将安装完成的摇臂,装入底盘

插入车体,

讲扭杆插入扭杆座,两颗机米螺丝固定,先紧远端,如图。

完成。扭杆这时候不用上很紧,固定住就可以了,因为悬挂高度还得装了轮子再调

图片有点乱,大家凑合看,呵呵

楼主:
外齿轮箱和无刷动力包的安装

由于黑豹拥有德式坦克最大的首上和首下倾角,动力轴直通是没有空间的,HL 黑豹就存在首下装甲角度过大的硬伤,田宫则为了容纳波箱,在首下位置开了4条槽。用外齿轮箱,兼顾功能,外形和安装,多一级减速。黑色的主动轮轴为钢制。无刷动力包非常的小,轻,减少车头重量,整车重心更加均衡。

4颗螺丝固定动力包于底盘侧板上,注意圆周排列的螺丝请对角线上紧

上机油,安装主动轮轴。

本车螺丝最多的部件,11颗螺丝,还是对角线上紧,细心加耐心即可完成,无压力。

节省空间,重量的动力包,而且不影响调节扭杆,非常不错!

楼主:
履带张紧装置安装

调节螺丝,连接器,诱导轮摇臂

诱导轮摇臂和铜座之间上润滑油,然后把调节螺丝穿过后装甲,连接上连接器

最后将连接器和诱导轮摇臂用机米螺丝固定,完成

楼主:
主动轮,负重轮和诱导轮安装

主动轮和HL,田宫一样的结构,一颗螺丝固定。

将负重轮轴插入摇臂,机米螺丝固定。

诱导轮也是一样,一颗螺丝固定。

盖上盖子,完成。

主动轮轴,负重轮摇臂,诱导轮摇臂都是钢制,强度可靠,但是会有锈迹,建议安装前用WD 40之类的处理下,安装好就上漆保护一下吧,为了强度的需要,维护就多花点功夫咯

楼主:
轮子装好,那就到最激动人心的安装履带环节咯

装好轮子,还是跟没穿鞋一样,哈哈哈

安装履带,黑豹II 的行走系统非常独特,虎王运输履带,18齿主动轮,间距不同的负重轮,8幅诱导轮,负重轮和诱导轮用虎王的模拟一下吧,毕竟基本尺寸是相同的。

安装完成,这个时候可以调节扭杆悬挂的高度了。

楼主:
翼子板和发动机舱隔板的安装

先安装翼子板,两边。                                            再安装发动机隔板。

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