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90*60cm激光切割机做飞机,求指点。

楼主(2017-02-18):
主要用来切KT板和层板,做飞机,求坛子里各位资深推荐靠谱的品牌,功率,有什么注意事项。
非常感谢!

网友(2017-03-20):
我也想入一台激光切割机但不需要这么大的一方面家里空间不足还有就是费用太高,求实用型的靠谱机型。

网友A:
我求可以加工铝合金的,主要制作模型的铝合金件

网友:
我也想知道,没人来说说吗?

网友B:
我两台都是,光博士,60.90。单头,50w用几年,没啥问题,管也没换过,就是价格高,我旁边就有一个做激光切割机的厂,便宜,东西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两台都是,光博士,60.90。单头,50w用几年,没啥问题,管也没换过,就是价格高,我旁边就有一个做激光切 ...

50w能切6mm厚椴木层板不?

网友B(2018-03-04):
引用 网友A:
我求可以加工铝合金的,主要制作模型的铝合金件

我是做加工的 做一些模型上的五金件

网友:
2.5w可以切3mm轻木
5w可以切5mm轻木。雕金属了。
50w大炮了。

网友:
2.5w可以切3mm轻木
5w可以切5mm轻木。雕金属了。
50w大炮了。

50W的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C:
激光切割机不能切kT板,kT板是专用切割机。50w的小了。应该用15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加工的 做一些模型上的五金件

用精雕机2000w的可以雕切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5w可以切3mm轻木
5w可以切5mm轻木。雕金属了。
50w大炮了。

半导体的激光管和玻璃管的二氧化碳激光管是有很大差距的,
50瓦的玻璃管激光管切6毫米木板速度很慢,效果不是很好,光路上是有3个反射镜的。
以前在模型厂上班,用80瓦的机器,新的时候切6毫米木板还可以,用一段时间后速度要调很慢才行,木板侧面炭化比较严重,
选择切割机尽量选功率大的,聚焦镜片要选好的。焦距长一点的,切厚木板,侧面的角度会比较垂直一点。
切木板会有烟,要有抽风机。还要有压缩空气。激光管是水冷的,要搞个大盆子装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激光切割机不能切kT板,kT板是专用切割机。50w的小了。应该用150w的

切KT的有啥不同?镜片焦距长一点吗?
一般的机器切KT板,侧面会融化,效果不是很好啊。

网友:
资金充裕的话尽量买功率大的,例如150瓦的。导轨尽量选择方形直线导轨的。
切割机的控制系统,最好是能显示中文字符的,不需要电脑连机才能切的。
另外要留意一下床身的焊接钢架,以前买的大族激光的用了一年多,钢架变形,光路调了好久才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切KT的有啥不同?镜片焦距长一点吗?
一般的机器切KT板,侧面会融化,效果不是很好啊。

切KT板的是专用机器,工作有点像雕刻机,但是它的夹头夹的是刀片。如果你不介意切面凹陷要用激光机切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半导体的激光管和玻璃管的二氧化碳激光管是有很大差距的,
50瓦的玻璃管激光管切6毫米木板速度很慢,效 ...

碳化多少是切割速度有关,如150w机器切5mm木板,功率调到30,速度调到30或25,功率越高速度越快碳化就少。切割还美观。激光机有专用冷却器,冷却不好影响激光管寿

网友:
现在的激光机,在制图软件上就能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KT板的是专用机器,工作有点像雕刻机,但是它的夹头夹的是刀片。如果你不介意切面凹陷要用激光机切也行 ...

那个是超声波振动刀,之前有了解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碳化多少是切割速度有关,如150w机器切5mm木板,功率调到30,速度调到30或25,功率越高速度越快碳化就少 ...

楼主是打算放家里用的,一般都不会配一台水冷机吧,最经济的就是用个胶盆装水了,呵呵。
以前厂里的激光管用不到一年就不行了,功率衰减很严重,激光功率调最大,速度调到8mm/S切6毫米木板,边缘都炭化严重。
功率大的管,速度能调快点,毕竟生产效率也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