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S-Tango 升级电池

楼主(2017-02-19):
(无正文)

网友A:
原先担心放不下,一直没动手 学习了

网友A:
顺便问下 电池是并联还是串联?单节是多少毫安的?改完还是用原先的小usb口充电吗? 其他设置方面有什么需要更改的吗?望lz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担心放不下,一直没动手 学习了

放的下 本身就是四个电池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 电池是并联还是串联?单节是多少毫安的?改完还是用原先的小usb口充电吗? 其他设置方面有什么需 ...

并联 还是以前的充电方法没变 容量看你买的电芯多大了 一般3000mAh上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的下 本身就是四个电池的位置

难道原先属于“阉割”版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 还是以前的充电方法没变 容量看你买的电芯多大了 一般3000mAh上下

万分感谢你细致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原先属于“阉割”版么。

后来出了所谓的升级版 就是4电池了 初期的两电池 真心不知道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