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fpv摄像头

楼主(2017-02-19):
我是玩固定翼的,也计划之后玩穿越机,但2种 FPV所用的摄像头选择,我纠结了
我纠结了好一阵没选择
去年买的一个fpv摄像头总会出现不定时黑屏2秒
所以一直没敢飞上天
pz-2摄像头带录制720p60帧率的视频
这摄像头200多不便宜
就是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远航不是很厉害的影响,就是近处飞低空飞就不敢了
而且摄像头分别是coms ccd的
2种摄像头好像性能也有区别,还有什么600 700 800 等等到1200线摄像头,有些太贵的看穿越买的那种399的800线摄像头太贵了,其他摄像头测试有些对着太阳或者在黑暗和光亮地方切换时候反映不太好,一直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摄像头,或者说怎么选择好

网友A:
用4140是主板,摄像头811镜头。tb搜索。相当好用

网友B:
我用的是4140+673的索尼700线

网友C:
PZ-2图传输出 不能满屏

网友D:
索尼414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140是主板,摄像头811镜头。tb搜索。相当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4140+673的索尼700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PZ-2图传输出 不能满屏

什么意思,那个不定时出现的2秒黑屏怎么才可以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那个不定时出现的2秒黑屏怎么才可以解决?

黑屏不会是在拍照吧?

网友E:
pz2黑屏是在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屏不会是在拍照吧?

我设备都连接好了后就没操作了啊,他是大概有时候1分钟,突然就黑屏2秒一下,或者也许可能过个3分钟又出现一下,因为都是测试,时间都不是很多,大概就这么时不时不定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pz2黑屏是在拍照

我设备都连接好了后就没操作了啊,他是大概有时候1分钟,突然就黑屏2秒一下,或者也许可能过个3分钟又出现一下,因为都是测试,时间都不是很多,大概就这么时不时不定时的,而且我还看到一个人才买的这款,也是和我一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