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波箱用395电机配20C锂电,容易烧恒龙板子吗?

楼主(2017-02-19):
如题,395电机便宜得很,已经可以达到恒龙红旗电机的效果。但有用过的朋友,知道会烧板子吗?

网友A:
很早之前用过··就是380加了风扇··实际拿到手风扇已经松动··无奈只有拆掉··装条小船·水冷··分分钟就KO了··后来换380(18元一个的)同样配置小船都坏了电机至今还在那····所以还是好点的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早之前用过··就是380加了风扇··实际拿到手风扇已经松动··无奈只有拆掉··装条小船·水冷··分分 ...

按您说的395电机就是380电机加了风扇。那请教下,红皮390和蓝皮380两个电机区别又在哪?因为我也正想换对电机。同步求教。

网友:
我用的390电机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您说的395电机就是380电机加了风扇。那请教下,红皮390和蓝皮380两个电机区别又在哪?因为我也正想换对 ...

你说的红皮的390我没用过··所以也不太清楚··有刷电机很早很早用过··现在早就不用了··所以一些信息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