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内转子无刷电机

楼主(2017-02-19):
准备重做一个9N6P内转子无刷电机,用380有刷电机壳改造,一切准备就续,但网上没有内转子无刷电机的绕线方法啊?还有内转子无刷电机是用三角接法还是星型接法呢?大神赐教吧

网友A:
D绕Y绕都有,根据自己KV要求。也可以引出六条线,在外部接成D或Y。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绕Y绕都有,根据自己KV要求。也可以引出六条线,在外部接成D或Y。

绕法是不是和外转子9N6P的绕法是一样的啊?绕出来的kV值和外转子绕法一样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绕法是不是和外转子9N6P的绕法是一样的啊?绕出来的kV值和外转子绕法一样么

绕法一样,但直径小,同样匝数下KV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法一样,但直径小,同样匝数下KV高很多。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做好了,但是发热严重啊!全油门都不敢超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法一样,但直径小,同样匝数下KV高很多。

已做好了,全油门都不敢超一分钟,因为发热快而且严重,我用的是0.21*11*6T绕的。请问大神换粗点的线发热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
发热跟电压和电调有关,降压或用更匹配的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做好了,全油门都不敢超一分钟,因为发热快而且严重,我用的是0.21*11*6T绕的。请问大神换粗点的线发热 ...

重载大电流时,铜损占主要部分;空载高转速时铁损为主,单纯加粗线径可能改善有限。
当然不论如何,绕满槽至少没有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载大电流时,铜损占主要部分;空载高转速时铁损为主,单纯加粗线径可能改善有限。
当然不论如何,绕满 ...

3S25C的电池,三角接法、星型接法都发热快,50%油门转一会儿就烫手,听声音转速应该不算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3S25C的电池,三角接法、星型接法都发热快,50%油门转一会儿就烫手,听声音转速应该不算高。

电调 有个触发角什么的,可以调 一下,可能会好一些,一般是在普通的,推迟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 有个触发角什么的,可以调 一下,可能会好一些,一般是在普通的,推迟试一下

进角么?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