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更换轴承 ~

楼主(2017-02-19):
抽空更换机子主要轴承~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UxOTYyODY2NA==.html

网友:
阳台侠的相机镜头素质不错

网友A:
嗨,模型直升机悬停都歪斜不正!有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嗨,模型直升机悬停都歪斜不正!有治吗?

只要是单桨直机,无解

网友B:
lz换了什么牌子的轴承?

网友:
飞的时候中间隔着防弹玻璃么?这有点玩命的感觉。。。

网友:
膜拜,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换了什么牌子的轴承?

  主轴座、马达齿座、对转齿座、尾波箱内的轴承    更换EZO轴承!

网友C:
不知道jr的球头扣什么尺寸,阳台侠能否给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jr的球头扣什么尺寸,阳台侠能否给个数据。

  球头径4.75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球头径4.75 ~

总长多少呢,拉杆多粗的?700应该能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总长多少呢,拉杆多粗的?700应该能用吧。

jr的球头杆和球头扣都偏细偏小,长短有许多可选。你需要总长多长?我给你量量配配(我的e12和forza700各个位置拉杆长短十几种都有,说不定能给你找一个现成的,你直接照着JR编号去买)另外你球头螺纹直径多少,决定了你是否能直接用还是要攻丝。许多老外都是改大一个尺寸的球头和球头扣,比如换goblin和logo等。
如果你是暴力3d,不建议换JR的球头扣。如果你是飞航线等,JR扣质量精度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长多少呢,拉杆多粗的?700应该能用吧。

  扣的长度至少有两种!   长短不一! 关键是对应丝杆径也有2.3和3.0的两种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轴座、马达齿座、对转齿座、尾波箱内的轴承    更换EZO轴承!

好的,谢谢阳台侠
lz多久换一次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阳台侠
lz多久换一次轴承?

   这几子有五年了(这台 JR AIR SKIPPER E8*PRO 是2012/02/20  在天空领域 店里购得的!   当时好像是优惠套装版)!   飞得不多!  应该有两百个起落!  更换时感觉轴承(原机配用的是NTN*轴承)也还行!  干脆更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几子有五年了(这台 JR AIR SKIPPER E8*PRO 是2012/02/20  在天空领域 店里购得的!   当时 ...

你的鸡鸡都这么久了,怎么还这么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子有五年了(这台 JR AIR SKIPPER E8*PRO 是2012/02/20  在天空领域 店里购得的!   当时 ...

你这个频率。。。。
看起来还是飞机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jr的球头杆和球头扣都偏细偏小,长短有许多可选。你需要总长多长?我给你量量配配(我的e12和forza700各 ...

球头直径5mm,丝杆2.5mm,球头扣全长29mm,不知道有没有。球头扣型号太多了,并且卖家一般标注尺寸都不太详细。之前在一家店买了无品牌的,看着质量堪忧,没敢用。

网友F:
没有飞过大机,弱弱问一句,尾波箱带推力轴承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有飞过大机,弱弱问一句,尾波箱带推力轴承的吗?

同问,E12确实有一个带推力轴承的升级件,标志就是尾轴轴承座很厚很凸,很像楼主图中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球头直径5mm,丝杆2.5mm,球头扣全长29mm,不知道有没有。球头扣型号太多了,并且卖家一般标注尺寸都不太 ...

我晚上给你量量。
另外球头拧到十字盘或者大桨夹一端的螺纹是多粗的?M2?M2.5?M2.6?M3?我这么问是因为你换JR球头扣有可能需要连JR球头一起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晚上给你量量。
另外球头拧到十字盘或者大桨夹一端的螺纹是多粗的?M2?M2.5?M2.6?M3?我这么问是因 ...

m2.5

网友:
机子就是跟别人的不一样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飞过大机,弱弱问一句,尾波箱带推力轴承的吗?

  不是的!  只是一颗695ZZ 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E12确实有一个带推力轴承的升级件,标志就是尾轴轴承座很厚很凸,很像楼主图中这个。

  看似像! 实则不是!  皮带轮左侧还有一部分是插入其内!  不知为何这样的设计?

网友G:
凯哥空了还是出来飞下噻!直升机基本没人飞了,我等老模友还是要把场子撑起哦!对了,八中也可以飞,然后基地也可以,貌似基地你还没有来过,呵呵!

网友H:
阳台哥 培养下一代阳台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凯哥空了还是出来飞下噻!直升机基本没人飞了,我等老模友还是要把场子撑起哦!对了,八中也可以飞,然后基 ...

    八中是西外二院旁边的那个中学?    西外的那个基地还没去过!  听向镜说在黄田坝隧道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阳台哥 培养下一代阳台哥

呵呵!  见证的时间流逝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八中是西外二院旁边的那个中学?    西外的那个基地还没去过!  听向镜说在黄田坝隧道附近? ...

嗯哈!就是你500炸鸡那个中学。基地我们都飞了几年了。现在老基地在建设了。旁边新基地飞。

网友I:
帮顶     好久都没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凯哥空了还是出来飞下噻!直升机基本没人飞了,我等老模友还是要把场子撑起哦!对了,八中也可以飞,然后基 ...

  估计时间上悬!   八中又可以飞了?  基地听说是在黄田坝隧道附近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帮顶     好久都没飞了~~~

   好久未见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鸡鸡都这么久了,怎么还这么新

  手里机子喜欢一阵一阵的折腾某个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机子喜欢一阵一阵的折腾某个机子!

不是应该是大侠你保养有道才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