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的小型私人飞机操纵方式的讨论

楼主(2017-02-19):
     有一个想法,希望大家感兴趣的看看,我们探讨一下。
     现在ZF法律对载人的私人飞机有很大的限制,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从“遥控飞机”的层面进行发展。打造一种遥控的载人飞机。一开始就从模型的理念进行建造。靠遥控电传试飞验证,最后再载人飞行。而且到载人阶段时,不用传统的飞机操纵方式,用航模遥控器的遥控手杆线控,相当于坐在飞机里遥控飞机飞行。这种方式相比于驾驶传统的飞机和简单的轿车方向盘式运动型飞机,进行学习和操纵都会更简单,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实际驾驶中,都比传统的方式简单。如果这种模式适用,那么,学驾驶飞机也将比学车还要简单。如今传统飞机考证都要十几万,这种方式将会是革命性的,颠覆整个飞行行业。我这里所说的飞机类型是小型固定翼飞机,类似于蟋蟀飞机。我设想还可以自动折叠机翼,放在SUV上,驾车出行飞行。而且除了遥控方式,还会加入飞控,辅助驾驶,弹道降落伞等安全措施。
     以上是我的个人想法,希望大家能发表下意见,欢迎有理有据的喷 !如果可能,希望能成立一个团队进行实验验证。大家周末快乐,爽飞!

网友A:
遥控操纵,一是操控设备投入大,二是可靠性不敢打包票,毕竟载人飞机是在玩命啊,一丝都不敢马虎,不像航模。

网友B:
傻逼亿航就是这么干的。。。谁敢坐谁坐。。。楼主敢提出这种想法,说明楼主一可能只是高中生,二没经过专业航空知识学习。

网友C:
遥控的,谁敢坐,我不敢。

网友D:
都载人了,还要用遥控设备中转一遍?直接操控最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操纵,一是操控设备投入大,二是可靠性不敢打包票,毕竟载人飞机是在玩命啊,一丝都不敢马虎,不像航模 ...

试飞时,遥控操纵,更安全,实际驾驶时,用遥控手柄操纵,不再用无线操纵,比传统的操纵方式更简单,发现你们都没看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逼亿航就是这么干的。。。谁敢坐谁坐。。。楼主敢提出这种想法,说明楼主一可能只是高中生,二没经过专业 ...

你没看懂,忆航的飞机我不评论,现在没人敢评论,但是世界能接受就行,不代表所有人要接受才算成功,就像世界有些人不敢坐飞机一样。我现在画一个园,有人会想象成破轮胎,但有人的人会想象成。。。我相信私人飞机也可以像“大疆”一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载人了,还要用遥控设备中转一遍?直接操控最可靠

试飞时遥控试飞,载人驾驶时在驾驶室用遥控手柄操纵,不再用无线操控。手柄操纵方式比传统驾驶方式更简单,更有优势,传统驾驶方式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并不代表是最好的,无法改变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的,谁敢坐,我不敢。

遥控,是试飞时用,试飞时是最危险的时段。。。定型完成后,才载人飞行,但是人在驾驶室内用遥控手柄操纵,电控结构代替机械结构控制飞机。

网友(2017-04-22):
载人机遥控试飞是可以的,有人试过,不过遥控设备特别是大型舵机比较贵,需要钱。。。

网友:
"载人驾驶时在驾驶室用遥控手柄操纵,不再用无线操控。手柄操纵方式比传统驾驶方式更简单,更有优势"

想法不错但 这句不敢苟同

别说飞机了,叫你坐车里拿个4pk 开车你觉得顺手吗?

网友(2019-02-11):
想法很好,我以前也有过这个想法,只是感觉电传动比起直接机械操作还是有点不稳妥,毕竟电的出现失误是不可挽回的

网友:
电传操纵系统的使用是为了解决大尺寸飞机上机械操纵机构的重量问题,以及容易实现自动化控制,单套的电传操纵系统的可靠性不如纯机械系统,必须用冗余技术来保证,而且会留有最基本的机械备份操纵。举个例子,用电位器,处理电路,传输电路,电动舵机,最终还是靠那个连杆摇臂,跟直接用个钢索去操纵,谁更可靠?当然电传能够自动化,用起来也是挺方便的,这个才是优势所在。
但是一般的小型常规飞机,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大多就是调整一点点重心位置,没有多大的试飞风险,大型飞机919之类的其实也没什么试飞风险,主要试飞都是验证系统的匹配程度和可靠程度,以及模拟一些故障怎么处理这样子。
多旋翼之类的载人还是算了,载人的飞行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出现故障能够无动力可控迫降。而多旋翼动力和控制失效的方面研究和实验都没有经过充分验证,本质安全的角度看也非常不完善。只能用于一些玩玩骗骗的场合。
我不是航空专业的,只是从常识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
请专家指教

网友:
你能做出来,然后自己上去开,你才牛逼。要不就是嘴炮。

网友:
有地方飞再想吧,要搬砖的没精力烧脑,想烧钱的没钱,还私人飞机试飞,先把墙砌好再想吧。

网友:
楼主想的大概是用5v的舵机延长线连出去三四米接舵机 舵机测试器当操纵杆
压降 信号干扰都是问题
理论上是可以的 测试阶段用几十公斤的纯净水桶代替人
实际飞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纯机械可靠一些
并且纯机械手上还有气动力反馈 类似汽车的路感
Peter Shriple做过一架泡沫材质的大飞机 航模级别的加工工艺和设备 其中动力系统的信号就是用舵机线接过去的 舵机测试器改成油门杆 最终真飞起来了

网友(2019-06-11):
引用 楼主:
试飞时遥控试飞,载人驾驶时在驾驶室用遥控手柄操纵,不再用无线操控。手柄操纵方式比传统驾驶方式更简单 ...

我认同,因其有过这样想法,从理论到实践是可行的,有机会我一定要试试,把遥控航模飞机的技能用于操控载人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