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然发现遥控信号会干扰图传信号,求解决!

楼主(2017-02-19):
如题,我一直被我的图传距离所困扰,无论25mw还是200mw图传,都只有一二十米的距离就挂了,我使用的是某宝自组一体屏,今天测试天线忽然发现只要打开控,就会出现强烈的干扰,众所周知图传5.8G 遥控2.4G,那么如果我的图传会被遥控干扰的话,这里遍地是wifi,那干扰更感人了,大神们有遇到这种情况么?有什么解决办法么?上两张图直观的看一下干扰效果 这个干扰在近距离只会有一点点波纹出现,一旦距离稍微远点就这样了

网友:
是不是图传功率虚标了,被遥控器信号盖了...

网友:
图传换个频点试试

网友:
反正在我家,只有遥控器信号影响WiFi的,遥控器一开,WiFi就断了,关控就好了

网友:
以前有遇过接受器天线靠近图传时有干扰。
换了个新图传就没事了。

网友A:
似乎图传和发射的频率没匹配好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图传和发射的频率没匹配好就会这样

不会啊,平率都是5705

网友B:
可以试试这款图 说的很牛逼。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488745178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这款图 说的很牛逼。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5824740558.2.3YM1gZ ...

广告太硬

网友B:
广告是没错哈,但是这款图传确实是不错的 你可以考虑换这款试试

网友:
理论上,电磁干扰肯定是很大的,3W的超短波,一按发射键,距离5米的等离子电子马上全屏麻花。

网友C:
我是互相干扰,图传干扰遥控不稳定。把天线角度摆下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互相干扰,图传干扰遥控不稳定。把天线角度摆下可以解决了。

控的天线在内部动不了啊,你说的是图传接收的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告是没错哈,但是这款图传确实是不错的 你可以考虑换这款试试

你发一个给我试用还差不多。效果好的话就给你做推广。如果买了效果不满意退货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发一个给我试用还差不多。效果好的话就给你做推广。如果买了效果不满意退货很麻烦

网友:
这个可能就太多了... 没法具体说是啥原因的情况下不一定能确定方法.
可能是控发射的问题, 2.4G的谐波就是5.8G, 如果控本身的RF做的不好, 就可能干扰. 如果输出功率可调, 试试看降低发射功率或者让你的发射远离图传接收.
也可能是接收端的问题, 5.8G接收如果做的不好, 也能收到2.4G谐波影响. ... 这个看看换个通道有没有改善.

网友D:
关掉飞机图传,控开着,接受屏开着,续个频道试,不会被控干扰就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掉飞机图传,控开着,接受屏开着,续个频道试,不会被控干扰就用哪个

续一个~

网友E:
这种现象我也试过!d7控没改前视频正常无干扰,改大功率后近距离就出现横波干扰了!用飞友的福特吧控靠近图传接受同样会出现这类干扰,因此确定2.4G控确实会干扰5.8G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现象我也试过!d7控没改前视频正常无干扰,改大功率后近距离就出现横波干扰了!用飞友的福特吧控靠近图 ...

法克了,似乎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控发射功率很足

网友:
楼主肯定是哪个硬件有问题,天线等姿势再不对,也不会这么近。换一个遥控、接受、图传等,一步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