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7-02-19):
各位老鸟 请问这个机架是什么550不知具体型号 如果用下面的电机 朗宇x2122 kV980 和好盈40a电调 需要多大电池多大桨 小白请老司机赐教

网友A:
这个是x550 六轴 , 轴距510mm 只能上apc 9寸桨或dji 9450 电池3s 3000-5000ma也行 , 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x550 六轴 , 轴距510mm 只能上apc 9寸桨或dji 9450 电池3s 3000-5000ma也行 , 我也有一个

谢谢 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x550 六轴 , 轴距510mm 只能上apc 9寸桨或dji 9450 电池3s 3000-5000ma也行 , 我也有一个

...

老大 我图中电机是自锁的桨座桨座螺丝那卡尺卡了一下是5.5不到6是不是可以用大疆的桨自锁桨 还有桨孔需要多大的 真是不懂了 谢谢

网友A:
大疆的桨自锁桨是正反丝设计 , 桨座也是正反丝就行了 , 镙纹一般是不足6mm的 , 图中桨座能用 , cw>顺时针 ccw逆时针 , 四轴每样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桨自锁桨是正反丝设计 , 桨座也是正反丝就行了 , 镙纹一般是不足6mm的 , 图中桨座能用 , cw>顺时针 c ...

谢谢 谢谢 谢谢 买的电机代的这个座 刚学 啥也不懂 以后还望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