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响设置多少V

楼主(2017-02-19):
玩飞机的时候总喜欢把BB响插在电池上来提醒,每次都是设置最高的3.7V
每次报警后卸下来电压都是3.8V以上,总是怕电池过放低于3.8V伤害电池
不知道各位前辈平时都设置多少来提醒???

网友A:
  设置 3.6V 或者 3.5V 都可以。

网友B:
一开始总怕搞坏了。使劲用没事,电池都是放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 3.6V 或者 3.5V 都可以。

谢谢老司机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总怕搞坏了。使劲用没事,电池都是放坏的

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得小心谨慎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得小心谨慎啊

存放时间太久,电池就不行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电池都是放坏的,用吧。我一般设置3.6。偶尔3.5。不过那只是参考,bb响不准的,一般飞多久就差不多下来了,遥控器有定时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电池都是放坏的,用吧。我一般设置3.6。偶尔3.5。不过那只是参考,bb响不准的,一般飞多久就差 ...

会感觉还是设置下好点,省的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放时间太久,电池就不行了

感觉有的电池还是耐放,充满电一直不用也没鼓包,同样使用,有的就鼓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感觉还是设置下好点,省的过放

飞多了就大概清楚了,bb响冬天天气冷一上天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多了就大概清楚了,bb响冬天天气冷一上天就报警

是的,好点时候飞一会就响个不停。

网友D:
设置3.6,飞下来3.7以上基本没问题,飞时间长了,基本了解电池的续航,就不会挂bb响了,都是遥控器倒计时

网友E:
我以前也挂个BB响,设置为3.6V,但后来都不用了,差不多时间到了就下来,基本都在3.7x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挂个BB响,设置为3.6V,但后来都不用了,差不多时间到了就下来,基本都在3.7xV

我跟你一样,现在全靠遥控器定时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挂个BB响,设置为3.6V,但后来都不用了,差不多时间到了就下来,基本都在3.7xV

新手一个,有时候顾不得那么多,只能刮个BB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置3.6,飞下来3.7以上基本没问题,飞时间长了,基本了解电池的续航,就不会挂bb响了,都是遥控器倒计时

网友:
电池充电每节电芯都要保证有电,6S有时候没有插好,有一节电芯没充电就完蛋了

楼主:
是的,警示作用

网友:
不同的飞机动力需求不同,电流大小不同;加上电池放电性能差异导致大油门掉压程度也不一样。所以要逐步尝试,具体分析
设置3.7v肯定太高了,先降到3.6,中油门响就下来,看看电压剩余多少,要是还高就设3.5v

另外,风力和操作熟练程度也要考虑在内,如果不熟悉的飞机设高一点求保险也是对的~~不过别听到响就着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