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变形机架…这款机架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7-02-19):
这款四轴变形机架有没有人用过?变形流畅度怎样?稳定吗?还有飞机怎样能详细告知下吗?准备想入手。希望有用过的模有给点指导,以及配置怎么配电机、电调、电池、浆多谢了!!!

网友A:
防的大疆悟吧,这个某宝上的吗?有关键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的大疆悟吧,这个某宝上的吗?有关键字吗?

(变形机架)…我只想知道这款机型有人用过吗?变形流畅度怎样?稳定吗?配什么电机电调?想买来搞搞…不知道性能怎样,效率高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形机架)…我只想知道这款机型有人用过吗?变形流畅度怎样?稳定吗?配什么电机电调?想买来搞搞…不 ...

这个估计需要特殊飞控吧,不然怎么支持变形呢,感觉如果装逼还是可以的,如果实用的话还不如用普通机架加电动脚架,。伟力Q333楼主搜下,直接可以飞,还便宜,就是性能,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需要特殊飞控吧,不然怎么支持变形呢,感觉如果装逼还是可以的,如果实用的话还不如用普通机架加 ...

Q333太小了…没有改装空间,续航时间也那么短不适合我用。

网友B:
变形流畅不流畅,稳不稳定不仅仅只看机架吧,这叫什么通翔的明显仿的悟,结构应该问题不大,其余配置什么的TB不是有配好的吗?直接问下就好了

网友:
外貌神似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形流畅不流畅,稳不稳定不仅仅只看机架吧,这叫什么通翔的明显仿的悟,结构应该问题不大,其余配置什么的 ...

嗯是的通翔的,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入手前想多了解一下,就想问问有没有使用过的人能够给个实际的评价这款机器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毕竟卖家说的都是很好实际用过的人才知道什么情况不是吗。

网友C:
高翔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翔的机架

是的没错……但是我只想知道性能怎样?好用吗?变形效率及稳定怎样?

网友D:
貌似tutu的异行者,比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tutu的异行者,比这个好

你用过异形者吗?怎么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异形者吗?怎么说呢?

优酷有视频,可以飞4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