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坦克冒烟波箱上想加两个限流电阻

楼主(2017-02-19):
如题求教:恒龙坦克的冒烟波箱上,想加两个限流电阻,该加多少W多少欧?

网友A:
不用加吧,为什么要加?冒烟波箱用的就是电子烟的电热丝,本身就是电阻式的。

网友B:
我的电热加粗了一点,马上主板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吧,为什么要加?冒烟波箱用的就是电子烟的电热丝,本身就是电阻式的。

我见到人家图片的冒烟器焊接有两个四环电阻,我也时常在行进过程中开启冒烟器尝试录制视频,所以怕烧了,就提出一个想法。

网友C:
是啊,为啥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热加粗了一点,马上主板就烧了。

那您的解决方案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为啥要加?

我见到人家图片的冒烟器焊接有两个四环电阻,我也时常在行进过程中开启冒烟器尝试录制视频,所以怕烧了,就提出一个想法咨询下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见到人家图片的冒烟器焊接有两个四环电阻,我也时常在行进过程中开启冒烟器尝试录制视频,所以怕烧了, ...

我还嫌煙小呢干烧才容易烧坏吧。

网友A:
加也不难,量一下电热丝的阻值,选个分压电阻,声组供电接口工作电压是7.2,电热丝工作电压也不能调太低吧?电热丝电压太低也不出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也不难,量一下电热丝的阻值,选个分压电阻,声组供电接口工作电压是7.2,电热丝工作电压也不能调太低吧 ...

还不会量您说的阻值。所以才在帖子开头求教咨询具体该买几W几欧,目前只会初步电烙铁焊接。声组是原厂的5.2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也不难,量一下电热丝的阻值,选个分压电阻,声组供电接口工作电压是7.2,电热丝工作电压也不能调太低吧 ...

目前是使用7.4伏2S锂电池。至于声组供电出口的工作电压也是您指导了,我才知道原来是7.2伏。

网友:
标准是7.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到人家图片的冒烟器焊接有两个四环电阻,我也时常在行进过程中开启冒烟器尝试录制视频,所以怕烧了, ...

那不是电阻,那是电感,抗干扰用的。2.4G坦克不用这个电感。

楼主:
@对西班牙很失望

如截图中这冒烟器电板上的两个四色环元件是电阻?还是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的解决方案是?

冒烟刚烧炮塔旋转又烧,换声组了,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西班牙很失望

如截图中这冒烟器电板上的两个四色环元件是电阻?还是电感?

电阻啦,有万用表吗?

网友D:
这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啦,有万用表吗?

这图不是我拍的,是网上别人家的晒图。我没有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暴力

网上别人家的晒图,我截取需要求教的方面来咨询大家的。

网友E:
电感,不是电阻,你百度一下电感图片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不是电阻,你百度一下电感图片就明白

哦,那像借图所示这冒烟器上的这电感,具体该买哪种呢?

网友(2017-06-09):
引用 网友A:
我还嫌煙小呢干烧才容易烧坏吧。

你有没有试过烟油和机油等比例混合加入,那样烟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