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头罩裂了该怎么修

楼主(2017-02-19):
是不是用玻纤布加环氧胶
玻纤布要不要带铝箔的,环氧胶用补鞋的液体环氧胶吗?

网友A:
透明胶粘粘就行了,反正都是炸,破罐破摔

网友B:
热熔胶不错的选择

网友C:
用塑料的

网友D:
0.1以上脱脂玻璃布加E51环氧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以上脱脂玻璃布加E51环氧树脂。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E:
粘好以后喷漆怎么搞?

网友F:
从里面贴布,外面腻子刮平,打磨,然后再喷漆或者手绘,然后外面一层清漆

网友G:
环氧树脂胶加碳布

网友H:
车壳保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