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扁气罐螺纹求助!

楼主(2017-02-19):
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气罐的螺纹规格?有说是英制有说是美制,糊涂了,还有牙数是多少?想买丝锥自己做一个连接管和气罐组合!不知道螺纹规格!

网友A:
买螺纹尺量

网友:
罐上没有说明吗?

楼主:
没有说明!试了很多种内外丝都没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螺纹尺量

就是制作一个没必要买啊!

网友:
试一下管螺纹,不过真也必要自己做,最好找高压软管-自带锁紧螺母直接上上去就好了(耐油耐腐蚀管)

网友B:
刚好手头有,帮你量了下螺距是1.00mm,希望对你有帮助。

螺距是1.00mm

螺距是1.00mm

网友C:
应该是英制26扣

网友D:
网上有现成的头卖。或者买个便宜的分体炉头拆来用

网友E:
某宝连接管10几元,似乎没必要自制。

网友F:
买个制冷剂开瓶器就可以,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手头有,帮你量了下螺距是1.00mm,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只是知道这个螺距是不够的!还需要知道螺纹规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宝连接管10几元,似乎没必要自制。

哪里有啊?找遍了没看到!能消息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现成的头卖。或者买个便宜的分体炉头拆来用

接头有了,想加工一根管和接头连起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英制26扣

谢谢各位的回复,具体的规格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制冷剂开瓶器就可以,几块钱。

谢谢!接头有了,拆了一个炉头,我想加长一根管使用!需要知道这个螺纹的具体规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具体的规格型号呢?

英制就是每英寸(25.4mm)26扣。接近一毫米。不过牙形是55度。螺纹卧在里面,不好测。我觉得应该是英制26扣。

楼主:
谢谢,不是螺纹还有一个规格标号还是什么的是吧?比如7/16,3/8,等等,我就是要知道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接头有了,拆了一个炉头,我想加长一根管使用!需要知道这个螺纹的具体规格!

最懒省事的方法,买个最便宜的扁灌喷灯,细长管那种。连接头带阀门什么的都有了。而且如果你手头没有合适的加工工具的话,这估计也是最省钱的办法

楼主:
我要做的就是这个,不是软连接管!

网友G(2019-02-08):
这种接口一般必须用管螺纹连接,你在公制螺纹中配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