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只能离地2,3厘米了

楼主(2017-02-19):
检查了大齿轮,应该是卡到位的,没有虚位。就是电池感觉充电时间要好久才能充满。一直在怀疑是不是冬天天冷,电池不行了呢。大伙有碰到过类似情况吗?

网友A:
检查主轴限位和螺距

网友B:
换新电池排除电力系统故障

网友C:
看看电池内阻是不是很大了,我买的二手Nano cps自带的5节电池其中三节内阻都超过500毫欧,每次一推油门就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主轴限位和螺距

这个检查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电池排除电力系统故障

大概只能这样试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池内阻是不是很大了,我买的二手Nano cps自带的5节电池其中三节内阻都超过500毫欧,每次一推油门就断 ...

我推油门可以一直飞,也没什么低压报警之类的,所以有点困惑。

网友:
看看动力部分有没有虚焊,插头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换电池吧,应该是电池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只能这样试一下了。

排除法,逐个排除,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恢复飞行,有刷电机不耐操,我遇到这样问题,用新飞机就可以飞起来,说明是电机动力不行,需要更换新电机,有刷电机是耗材!

网友:
是不是电机和大齿卡太紧?还有上图看看你的最大和最小螺距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感觉螺距不够,改了加长舵臂。后来发现控里可调螺距,又改回来,现在妥妥的。

网友D:
伟力K110出厂3D螺距为30,40,50,60,70,太小了,新机还能飞,稍旧一些得重设,开到100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伟力K110出厂3D螺距为30,40,50,60,70,太小了,新机还能飞,稍旧一些得重设,开到100才行。

开到100飞不了,螺距太大,我的是20 35 50 65 80

网友:
电池插头处接触不良,我的电池都这样,把电池接口处拔下来加紧一些

网友:
我的110,现在的中立点是60,最大的开到100了,最小20

楼主:
确认了,是电池坏了。换了新电池就可以飞了。

楼主:
不过新电池容量大了,体积厚了也重了。反应变迟钝了。

网友:
私聊加我Q给我发个视频我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