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600W无刷电机配个服务器电源 ETASIS EFRP-553 550W

楼主(2017-02-20):
朋友在网上买了一个600多W的无刷电机一直用一个100多W的变压器当电源当车床动力,
在受力大点后电机动力不够。后来得到一个联想服务器ETASIS EFRP-553 电源,接上电后发现无法启动,网上找不到它的改造启动方法。

试着让每个小金手指对地,还是不能启动,最后没办法只能找来服务的转接板,
用万用表测转接板的金手指启动线的连接端是哪个脚,测试后发现是从右边起的第一个和第五个脚是和启动线连在一起的。
于是找了一只小开关把地和一脚五脚连在一起,接上电按下开关,听到风扇的转响声,高兴啊。终于能把电源启动了。

接下来把无刷控制器和电机接上,狂晕,~~~扭动无刷控制器电位器后,
电机无法转动,电源马上进入电流过流护中,以为是服务器电源无法带动电机,
后找一个12V小灯泡接上,开启电源发现小灯泡一闪,电源又进入过流保护中,
这不正常啊550W的电源就连一个小灯泡都没法点亮?
再找来转接板测试一下,发现从左边起的第三个脚也是连着地的,于是再把左边起的第三个脚再连到地,
接上小灯泡接上电,打开小开关,小灯泡终于亮了,电源不再进入过流保护。

最后再接上无刷,打开小开关,无刷电机终于能转了,
把无刷控制器电位器关小后再突然转到最大电源还是会进入过流保护的,说明过保护还起作用的,
只是不像刚开始时的能启动电源连小灯泡也无法点亮。终于改造联想服务器电源ETASIS EFRP-553 成功了。

网友:
感觉12V电压有些低

楼主:
可能吧(那个电机 是汽车的转向12V电机),无刷听说可以承受比本身大几倍的额定电压,没试过不知是不是。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戴尔n750呢?二手才50块左右  标称63a   启动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戴尔n750呢?二手才50块左右  标称63a   启动也简单

也不知服务电源用在无刷上怎么样,这个553电源是清理旧物时看到的,才拿来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这款电机,使用什么驱动器?这个是转向电机,貌似是丰田卡罗拉RAV4方向柱 电子助力泵。设计不能长期运行。使用长期工作效果如何?最大持续工作功率等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这款电机,使用什么驱动器?这个是转向电机,貌似是丰田卡罗拉RAV4方向柱 电子助力泵。设计不能长 ...

就是这种电机,现在用的一个70多元的电车无刷控制器(12管说是800W),用着以前的幻灯机的大概200W左右的电源变压器(24V,把次级拆下双线并绕成12V,次级线径是2mm的),用着没什么就是动力太少(应该是电源功率不够),车小直径的木头可以,到100左右的就力不从心了,加大电源功率不知电机如何(没有好点的电源测试)。正准备让朋友把ETASIS EFRP-553拿回去试试和200W的变压器有什么差别。

网友C:
期待测试结果,我也看上这电机了,不知道连续运行会怎么样,发热严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测试结果,我也看上这电机了,不知道连续运行会怎么样,发热严重不。

听朋友说现在用的200W变压器就一点热量都没有,动力差点,车个100多直径的木头比较慢,容易停。不知用这服务器电源动力怎样,还有会不会发热,空转几分钟发现电源和电机都没有发热,不知上车床怎样。

网友D:
电动车无刷控制器少说也要48V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无刷控制器少说也要48V电源吧?

买的那款是12~24V的。

网友:
电源功率最好大于电机功率,因为启动功率会很大

楼主:
知道这个电源最好比用电器功率大,现在就是没有好点的电源,只有200W的工频变压器和550W服务电源。

网友:
电机便宜,电源不便宜,看来不怎么好玩。

楼主:
如果服务电源好用的,买个大点功率的也不算贵,好像750W的55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服务电源好用的,买个大点功率的也不算贵,好像750W的55元。

楼主能搞到这么便宜的电源?麻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搞到这么便宜的电源?麻烦给个链接。

你找下5楼的兄弟说的那个电源戴尔n750,有55块的。

网友E:
楼主测试过电源吗?这电机好不好用,我也买了一个还没改呢?要不要改加霍尔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测试过电源吗?这电机好不好用,我也买了一个还没改呢?要不要改加霍尔的呢?

朋友还没拿去测试,不知这种开关电源可不可以。也不知这个电机力量如何?用的200W的12V工频变压器就没什么力道。

网友(2017-04-12):
记号,也有一个

网友F:
我用这个电机做台锯,电源用24伏的开关电源,350W的用过,力道还可以,后来又换个24V800W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这个电机做台锯,电源用24伏的开关电源,350W的用过,力道还可以,后来又换个24V800W的,更好。

这个电机就是电源的问题上比较难搞,你用24V800W有没有发热比较严重等现象?

网友G:
这种电机根本不是转向电机,那个比这个大多了,这个是ABS泵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机根本不是转向电机,那个比这个大多了,这个是ABS泵电机。

这个电机动力怎么样,有多少W?

网友H(2017-09-28):
怎么样 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样 能用吗?

最近搞雕刻机了,车床要换电机,这个电机有点降速但还能用(掉速不能车螺纹),先用着吧。

网友:
现在电源便宜 白菜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