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搭配切糕433 完美解决

楼主(2017-02-20):
照片没拍全 这是贴了一半拍的 还有控的发射天线也贴了!现在试了下 干扰没有了!! 切糕433开到最大功率 也没有干扰了(但还是不能将控的天线冲向433天线 油门会有0.5%的大小跳动 马达没反应,之前是8-12%的油门大小跳动 马达跟跳舞是的 天线冲别的方向就没有干扰了 )

网友:
连的PPM?
我发现我用PPM的时候有无干扰跟那条线有关系……我其中一条线不抖舵,换另外一条就抖……

网友A:
试没试过在连接433的时候,把控的功率调最低,然后拿掉2.4的天线,其实再接433的时候,控已经自动关闭高频头了吧,直接把天线拿掉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另外你的控刷过机吗,原来我的控刷机后,433干扰严重,刷回原厂固件就好了

网友:
天9不做任何措施,切糕直接贴在遥控器后面,没事

网友B:
天线加了锡箔不会屏蔽信号吗?

网友:
我当年也是这种情况,一摸一样的,后来飞的时候竟然失控了,再后来就老老实实用转发模式了

网友:
单独供电,和发射机共地,就不会干扰了,我记得,可以试下

网友:
我是这样放的 不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没试过在连接433的时候,把控的功率调最低,然后拿掉2.4的天线,其实再接433的时候,控已经自动关闭高频 ...

我也想过这样 但是我怕控的发射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控刷过机吗,原来我的控刷机后,433干扰严重,刷回原厂固件就好了

没有刷原厂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加了锡箔不会屏蔽信号吗?

就是防止控有微弱信号干扰433啊

网友C:
换一个好点的控吧,现在FYTABA又不贵,一个用10年8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好点的控吧,现在FYTABA又不贵,一个用10年8年了。

没钱啊

网友D:
楼主用转发模式还是PPM?另外如果控是刷过的,在协议那里选择PPM,控就不会发射无线信号了吧?这只是我的猜想,如果会,那可以把发射功率调最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转发模式还是PPM?另外如果控是刷过的,在协议那里选择PPM,控就不会发射无线信号了吧?这只是我的猜 ...

控是ppm直连的 没有刷过控 原厂固件 功率也调到最小了 但还是干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是ppm直连的 没有刷过控 原厂固件 功率也调到最小了 但还是干扰

是通过教练口的音频线制作的连接线连接的吗?还是拆控引线出来连接的?能不能发个图看看?我也是D10,正准备入433,正好跟你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通过教练口的音频线制作的连接线连接的吗?还是拆控引线出来连接的?能不能发个图看看?我也是D10, ...

直接通过教练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通过教练口的音频线制作的连接线连接的吗?还是拆控引线出来连接的?能不能发个图看看?我也是D10, ...

433单独供电

网友E:
一直用转发模式....省心

网友:
D10刷控,DLINK433从没干扰没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控刷过机吗,原来我的控刷机后,433干扰严重,刷回原厂固件就好了

我的也是,刷了SUV的固件,靠近433天线时,直接闪屏、死机,由此我还炸了一架小胖

网友F:
请问,楼主的APM 失控返航搞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的APM 失控返航搞定没?

会设置 但是不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设置 但是不敢用

到原贴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转发模式....省心

老有人说用转发模式有延迟,正好想问一下你用转发到底有没有延迟?

网友:
玩了2年用(APM---走了2机提控回家--测试A模式)APM失控返航不是十分果段!!不敢再试了..
现非凡F2用上1年多没有失过机,只是要多留意GPS,20次有1次上天后变0,
有時在开始插电时,MON有明显闪屏...果断切电再上电2-3次保証OK!!要点飞机的视频单线用铝胶带包好再用热缩通

网友:
D10刷了SUV的固件DLINK433+从没干扰没失控,
我在433天线1米内!!!没有别人说的延迟起落50次以上(因为学降落),转发0延迟
转发模式+原装接收+改装433+2200MAH共电在里面.

网友G:
用的转发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7-04-28):
哥们,  我也是d10, 家装切糕433需要改那些地方啊?   有没有细节图片?

网友(2018-10-04):
看来我还是用转发吧

网友:
玩的不错。想偷懒的,省事的可以直接选择D03双链路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