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阿帕奇改裝配件求助

楼主(2017-02-20):
在X寶所找到的4槳頭連十字盤都不合用,請問之前有改成4頭的大神提供所需配件在那買到

网友:
你找的四桨头是不是温州飞跃的?

楼主:
是,之前見有人說過是用飛越

网友A:
6mm主轴的480阿帕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m主轴的480阿帕奇吧?

是呀.....就是那台

网友:
没有6mm主轴适配的四桨头,你恐怕要么把6mm主轴上部打磨成5mm,要么用X3L的三桨头,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但十字盤找不到合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十字盤找不到合適的

没有可以直接买到的合适的旋翼头组件!

楼主:
哦,之前有位改了4槳他用的那款找不到-.-

楼主:
原來改了4槳的就是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改了4槳的就是你

我找人把6mm的主轴上部分改成了5mm,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楼主:
但十字盤部份都是自己改?

楼主:
那請問可以用x3主軸改無翼嗎?原裝的改了,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人把6mm的主轴上部分改成了5mm,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那請問可以用x3主軸改無翼嗎?原裝的改了,太高....

网友A:
X3主轴虽然和480阿帕奇一样粗,但是销钉孔位和限位环位置不同,不能顺利移植,再有就是X3主轴没有适配的四桨十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X3主轴虽然和480阿帕奇一样粗,但是销钉孔位和限位环位置不同,不能顺利移植,再有就是X3主轴没有适配的 ...

那如果只改雙槳無副翼只能用原裝主軸?暫時放棄4槳,沒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只改雙槳無副翼只能用原裝主軸?暫時放棄4槳,沒工具

那就用X3或470L的旋翼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X3或470L的旋翼头就行了!

主軸都可用x3/470?

网友:
主轴不可用X3,但480阿帕奇的主轴 ,可以用X3、470L的旋翼头和十字盘!

网友B:
那么麻烦,把机芯换成450的不就好

楼主:
換軸承不是問題,但大齒會有1mm空隙,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麻烦,把机芯换成450的不就好
放不下,結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