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平衡头接个3s的电行不行?

楼主(2017-02-20):
在涵道机上接了个喷口灯,led的,12伏,在4s平衡头上接个3s的电行不行?

网友:
掉电就不一样了吧会不平衡的

网友:
还是用降压模块解决吧,几块钱的事

网友:
你把灯的电流控制在0.3A以下,对于涵道机的电池来讲,影响是微乎其微。

网友A:
接线错了,先定义好负极,然后每往左一个代表1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线错了,先定义好负极,然后每往左一个代表1S

他这样也没错呀,只是和你说的顺序不同而已。

网友:
用电不多,没大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样也没错呀,只是和你说的顺序不同而已。

这样接线,再有共地时,电池会直接短路冒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线,再有共地时,电池会直接短路冒烟了

这个也是你说得对,没留意到。共地估计也不会接平行头取电了,就怕他LED地线碰到动力系统地线就冒然了,例如碳纤机体就最容易出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你说得对,没留意到。共地估计也不会接平行头取电了,就怕他LED地线碰到动力系统地线就冒然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线,再有共地时,电池会直接短路冒烟了

我在平衡头上打上硅橡胶就没事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平衡头上打上硅橡胶就没事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极应该接最右边的黑色线,依次向左是1s 2s 3s..... 看你用多大就接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