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上关于k120价格

楼主(2017-02-20):
110离地只有2/3厘米飞不起来了,准备入120。宝宝上查了一下单机有600左右的,多数是800出头。心动六百多的,问一下有人入过600左右的吗?为啥价格差这么多呢?

网友A:
110动力不会那么差吧...
检查电池放电能力,电池插头是否氧化,电机插头是否氧化(如果没有直焊),螺距和油门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买800的,最好找找看有没有一千的不用谢我叫雷锋

网友B:
600左右纯单机,800多带点配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左右纯单机,800多带点配件的

我看了都是单机,差了200多,感觉都没啥配件。所以吃不准六百多的会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C:
都一样,买便宜的吧,还有500多元的,我就买的500多的单机标配,原装配件带大齿,大桨还有螺丝刀

网友D:
买便宜的。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一样,买便宜的吧,还有500多元的,我就买的500多的单机标配,原装配件带大齿,大桨还有螺丝刀

谢谢,那就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便宜的。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一样,买便宜的吧,还有500多元的,我就买的500多的单机标配,原装配件带大齿,大桨还有螺丝刀

遥控器和110通用吧,准备下单了

网友:
卖贵的应该是厂家价格保护 之前单机好像也就是五六百 后来涨价了

网友:
新版旧版之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和110通用吧,准备下单了

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都是单机,差了200多,感觉都没啥配件。所以吃不准六百多的会不会有啥问题

800多的你给店家说,他会直接减200

网友:
110应该还可以,设下螺距。实在不行改加长舵臂。不过我改加长后又改回来了,现在妥妥的飞。

网友:
六百是单机,八百代控和配件,单机代四电700块代少许配件,买吧没问题

楼主:
已下单,明天就能到了。

楼主:
换了新电池就好了。120已入!

楼主:
不过110的新电池是520mah的,厚了重了,结果就是操作有点迟钝。慢一拍的感觉。120在家里飞太可怕了,声音大的吓死人。

网友:
有一台二手单机有意出,配件可以送你全新的   有意加我q85001156

网友:
这个又没假货 找便宜的买

网友E:
单机534,啥都没有就一个飞机,其他的单独购买,,,,刚花1450买的,飞机除外,全是配件,,最近还缺货,买之前问问配件全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机534,啥都没有就一个飞机,其他的单独购买,,,,刚花1450买的,飞机除外,全是配件,,最近还缺货, ...

534的单机哪家能买到?求关键字

网友:
有一架二手的有意出,可送全新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110的新电池是520mah的,厚了重了,结果就是操作有点迟钝。慢一拍的感觉。120在家里飞太可怕了,声音大 ...

你什么时候试下450在客厅飞然后再回过头来试120怎么这么安静

网友(2017-04-20):
600的是单机,810的是单电套机

网友:
不可能飞不起   110   120都有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动力不会那么差吧...
检查电池放电能力,电池插头是否氧化,电机插头是否氧化(如果没有直焊),螺距和油 ...

一楼说的对,坏了多修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