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N改9CC汽油机

楼主(2017-02-20):
优酷视频搜:亚拓600n甲醇机改汽油机首飞拉缸

网友:
9cc不够力啊

网友:
装汽油机一定要搞好散热。。。

网友:
下来后,温度多少呀?

网友:
盲目实验就是这结果了。。。小排量汽油发动机效率低功率小,硬飞又没做好散热。

网友:
加水冷最好

网友:
测试时候飞那么高干嘛?

网友:
咋还拉缸了,过热 过载?

网友A:
不知楼主机头挂的矿泉水瓶有何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机头挂的矿泉水瓶有何用途

飞机是甲醇油箱,汽油对它有腐蚀,现在直接外挂一个矿泉水瓶子供油试试能不能飞,

网友:
油比配少了,散熱會有問題。

网友(2023-06-29):
9CC汽油发动机飞600N这庞然大物肯定不行,飞NX4这种470MM大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