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室内穿越机 (飞控是从玩具上拆的)

楼主(2017-02-20):
飞控是以前玩具四轴上拆的,扔了可惜,就把他搞起来,QX110机架   8520电机   55mm桨    500mah电池    玩具飞控飞起来一般,飘的厉害,毕竟是玩具啊   电池续航也一般,  不过飞起来声音不大,挺不错的

网友A:
线条可以美化一下,这样更加完美

网友B:
好袖珍啊,很有感觉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条可以美化一下,这样更加完美

我在打算要不要换飞控,这个飞控太垃圾了   ,所以线就随便绕了绕,续航还是很不错的,不带摄像头6.3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袖珍啊,很有感觉的样子,

是啊,续航很好,不带摄像头6.3分

网友C:
我还以为腿断了给扎的绷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腿断了给扎的绷带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打算要不要换飞控,这个飞控太垃圾了   ,所以线就随便绕了绕,续航还是很不错的,不带摄像头6.3分

要改善还做这么美,很厉害。打算换个什么飞控啊!

网友D:
换飞控啊,这么便宜了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善还做这么美,很厉害。打算换个什么飞控啊!

听说f3不错  ,准备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飞控啊,这么便宜了现在

准备换呢,换f3   这个遥控器手感太垃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备换呢,换f3   这个遥控器手感太垃圾了

F3加个蜂鸣器开低压报警还不是美滋滋。不然小飞机电池非常容易过放,我四个电池三四个月就挂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3加个蜂鸣器开低压报警还不是美滋滋。不然小飞机电池非常容易过放,我四个电池三四个月就挂完了

这个小机我不管电压,我一直飞到飞不起来为止就是充电太慢了,要四十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小机我不管电压,我一直飞到飞不起来为止就是充电太慢了,要四十分钟

我以前就是这样飞, 电池三个月吧,全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f3不错  ,准备搞一个

F3很难调啊,问问大神,让他们帮推荐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很难调啊,问问大神,让他们帮推荐一款

呃,也是,改天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