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黄鸡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7-02-20):
新人一枚,这几个通过小黄鸡基本上手了
想请问小黄鸡是不是可以设置第五通道实现自动和手动的切换
从而实现侧翻等动作的?

楼主:
查到地平线的方法是这样的:

对频

先给飞机通电,等待5秒钟。飞机主板表面灯闪烁,表面处于对频等待状态。开控执行对频步骤即可

飞行模式

飞机有2种飞行模式,自稳与手动。开机默认是自稳,开启手动模式需要设置遥控的第六通道到一个开关上。如何判断和切换飞行模式,开机对频后,主板表面灯显示蓝色,自稳模式,6通道来回切换一下开关,LED灯变红,切换到手动模式。

网友:
可以的。原厂控有一个按钮直接切换,你这个华科尔不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貌似不能飞行中切换,因为切换回自稳以后会丢失原平衡数据

网友A:
平衡模式fpv很快就没挑战了,手动在家飞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模式fpv很快就没挑战了,手动在家飞才是王道

是啊,先这想试试手动,平衡实在太稳了,呵呵呵

网友B:
楼主买的原厂一体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原厂一体的吗

我的应该是地平线的,原厂的好像要加高频头,地平线直接刷孔就可以爽飞了,很不错

网友C:
Hi,我是阿良
这个,需要在第六通道设置一个档位来控制的, 来回切换移一下 就实现切换, 比如原来档位位置在0,切到1,再切回来, 就是变换另外一个模式。 电路板上表面的灯是蓝色,就是自稳,红色就是手动。
手动基本没用,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我是阿良
这个,需要在第六通道设置一个档位来控制的, 来回切换移一下 就实现切换, 比如原来档位位置 ...

阿良好,昨晚已经按你的方法实现第六通道切换了
确实很不好,切了手动,好像要手动回调?
基本没法飞,比如横滚打一点,整个地平线就侧飞,松手摇杆回位了,还在侧飞,貌似没法自动回位
是不是我设置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阿良好,昨晚已经按你的方法实现第六通道切换了
确实很不好,切了手动,好像要手动回调?
基本没法飞, ...

手动模式 就是不会自动水平的。
你让飞机倾斜了 飞机就会保持状态。
不像自稳,松开后 ,飞机水平。
所以才叫自稳
————阿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模式 就是不会自动水平的。
你让飞机倾斜了 飞机就会保持状态。
不像自稳,松开后 ,飞机水平。

新手还没习惯,晚上回去继续试试

顺便请教个问题,1S的电池充电电流1A会不会太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手还没习惯,晚上回去继续试试

顺便请教个问题,1S的电池充电电流1A会不会太高啊?

看容量 不是看1s 250 建议0.5-1a吧 最好就是0.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容量 不是看1s 250 建议0.5-1a吧 最好就是0.25

难怪大家搞那么多电池,0.25估计要充一个多小时吧,1A都要充15~20分钟
看来我DIY的4路1A的充电器电流有点大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