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60可以换啥主电机?

楼主(2017-02-20):
感觉hcp60越来越没有力了,估计电机不行……除了原装电机,还可以换什么电机,有大神知道不?

网友:
主电机直焊。
主电机插头很容易氧化。

主电机坏掉不是没力,而是突然产生一些杂音,很快彻底失去动力,电刷磨断,可能这时候还有怪味产生。

楼主:
有谁知道可以通配什么电机啊?

楼主:
我的电机是推油门时,电机会降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是推油门时,电机会降速。

推油门,螺距加大,电机扭力不足,所以降速了
扭力不足的原因是电流加大的时候电压下降过快,
就是电池或者线路接头 的问题。

网友:
电池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网友:
这个飞机应该是空心杯的电机,你量一下空心杯的尺寸看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A:
淘宝搜三线无刷电机  有一个8MM的  不知道那个能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三线无刷电机  有一个8MM的  不知道那个能不能用

你好,搜了下,没看到有8mm的!只有一款12mm的!能否告知店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搜了下,没看到有8mm的!只有一款12mm的!能否告知店铺?

是我眼瞎抱歉  我看的就是那个12的  有一个参数量的8MM 我就认错了

楼主:
买个电机感觉都好难

网友:
不难的,60应该是用8520电机,要无刷的话你就用ncpx的原厂主无刷,就是贵了一些,200+一个!

楼主:
谢谢了……买个电机感觉都好难

网友:
买原厂的省时间省钱。。。

网友C:
我觉得还是8 100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8 100好

是hcp80和hcp100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hcp80和hcp100好吗?

好的。HCP80  HCP100S

网友D:
有人 买无刷套件 好像要好几百

楼主:
无刷贵得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