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扫盲 类似90046、D90等数字值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20):
求扫盲 类似90046、D90等数字值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可升级改装成什么的又是怎么回事!老帖子也可以!急需扫盲!本人现已懵B!

楼主:
94186 94188啥的 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些数字你去淘宝搜一下不就知道是啥了吗

网友A:
900开头一般是axial 的车,94开头一般是无限HSP的车,不推荐,便宜质量不行。D90是RC4WD的,喜欢仿真攀爬,RC4WD的不错,要性能还是选择axial ,而且他家的车你自己可以换硬壳。楼主玩车可以先多了解,看你喜欢什么,短卡,越野,攀爬,漂移,房车,蚊车,拖头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0开头一般是axial 的车,94开头一般是无限HSP的车,不推荐,便宜质量不行。D90是RC4WD的,喜欢仿真攀爬, ...

网友B:
9什么什么的指的都是货号,马云家一查就知道。D90是车辆型号,严格来说特指的是路虎卫士,可以有很多厂家生产。能升级改装还得看底盘通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9什么什么的指的都是货号,马云家一查就知道。D90是车辆型号,严格来说特指的是路虎卫士,可以有很多厂家 ...

网友(2020-05-26):
90046,90047,90060,axi90104这些是axial的二代攀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