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308给伟力k110和k120的1s和2s小电池充电啊,自带的usb充电太慢了

楼主(2017-02-20):
用截图的线能行么,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能快速充多个1s和2s小电池的?

网友A:
小电池还是用A6这样的充,又快又平衡,大电流充电器冲的慢还不平衡

网友B:
小电池不耐大电流,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池不耐大电流,容易挂

电流设置小一点不行么,手上没有a6,买的话又是几百块

网友C:
买4个花牌简易充电器,再共用一个笔记本12V电源
成本100多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池还是用A6这样的充,又快又平衡,大电流充电器冲的慢还不平衡

电流设置小一点不行么,手上没有a6,买的话又是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4个花牌简易充电器,再共用一个笔记本12V电源
成本100多全部

哇,好多电池啊,原厂的红色好用还是格能蓝色的电池好点,黑色的我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好多电池啊,原厂的红色好用还是格能蓝色的电池好点,黑色的我没见过。。

原厂红色的综合不错,价格便宜结实。蓝色的是topgun45c,新的时候还行,几十个起落后马马虎虎,还太重。黑色的是亚拓150电池,其中有几个是副厂的亚拓电池。飞了好几年。

楼主:
嗯嗯,多谢了!我用原厂的也感觉不错的

网友C:
今天飞的这么多,现场拍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飞的这么多,现场拍一张

太牛了,飞了这么多电啊,我一般直飞4块电池,只有4块,,炸鸡的话120的哪些零件比较容易坏呢?

网友C:
大齿,横轴就这2个容易坏,如果草地炸的一般炸不坏。连杆你要加固绑扎钢丝,否则几次就废了,舵机臂要切,这个玩小鸡的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齿,横轴就这2个容易坏,如果草地炸的一般炸不坏。连杆你要加固绑扎钢丝,否则几次就废了,舵机臂要切, ...

嗯嗯,舵机臂我切了,我还把拉杆切了,这样炸了自动泄力了,不然一炸拉杆也断了,哈哈

网友C:
切拉杆是错误的,本来厂家就故意设计拉杆脆弱让你们多买,你还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拉杆是错误的,本来厂家就故意设计拉杆脆弱让你们多买,你还切了

穷人家的孩子,能省就省嘛,目前飞起来到是没啥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穷人家的孩子,能省就省嘛,目前飞起来到是没啥影响

拉杆你怎么切的?突然大螺距拉杆不断?

网友:
楼主你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我用A6跟你换吧

网友:
还是A9好大小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杆你怎么切的?突然大螺距拉杆不断?

球头那个圈的地方一刀切开,大螺距也没问题,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飞的这么多,现场拍一张

你电池这么多  飞手     这  一个电池多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球头那个圈的地方一刀切开,大螺距也没问题,你试试

对于高手暴利飞的来说  不能切 新手完全没有这个顾虑

网友:
第一个单独冲一电,第二个可以同时2电或者3电

网友E:
自造的,分别可以充2s一块两块三块。1.3安不到二十分钟可以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造的,分别可以充2s一块两块三块。1.3安不到二十分钟可以充满。

厉害,动手能力强

网友:
做个一拖三线,或者一拖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