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调节问题

楼主(2017-02-20):
飞机刷了bf固件,用默认参数飞,180就很顺,基本不用改。210和265用默认参数就不行,先慢慢调大p,到很跟手,目测和看屏幕飞,直线不会抖动,但是飞机急停刹车,大幅度转弯调头加速的情况,就会左右抖动,是否roll的d值要调大点?
我调试的步骤都是先p,在d,i基本不动。望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个人理解;P是调整的力度,I是累计误差 D是阻尼 差不多就是回调的快慢,I值不合适,导致实际调整出来的位置(相位)偏大或偏小也会引起微小的再调整,明显一点就如同振动了。建议P和D稳定在一定值,还有振动的话分别加上正负I值的微调。

网友:
楼主说的现象加D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