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鍵救機

楼主(2017-02-20):
请问一键救机 陀螺,除 金脑之外 有没有其他 选择呢?

网友:
国内常见从便宜到贵,金脑<1000,微型金脑,金脑2 1200,neo升级完2250
MB我不懂,从900到2000好像都有 在

网友:
金脑是带救机的里面最便宜的

网友A:
玩模型最可怕的是不由飞手控制,一救机就意味着不由自己控制。飞机不撞地球,没准会撞人! 免撞地球节约的点费用,搞不好一次交代出去。
模友的大疆一键返回撞大楼,十多层楼掉下来成了渣渣。

网友:
那一件返航还得看什么配置

网友:
要是大疆精灵4Pro就没问题

网友:
MB陀螺仪升级一下是不错的

网友:
价格没有vbar贵,因为亚拓拉低了它的价格,可性能也是很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玩模型最可怕的是不由飞手控制,一救机就意味着不由自己控制。飞机不撞地球,没准会撞人! 免撞地球节约的 ...

请问你用过吗?另外你在大楼或者人群附近飞?

1. 遥控直机的一键救机并没有说可以减少飞行安全空间,在大楼附近或者人群附近嘚瑟的模友用不用一键救机都是害人。我飞大机最少找周围200米内没人的空地。如果做不到,宁可兜回家放电。

2. 一键救机启动后往往只有1秒多的陀螺仪自救控制,然后就把控制权交回给飞手。没有你想的那么负面。你的陈述更说明你没用过。

3. 一键救机不影响切断油门。再保守一步,550-700-800级带一键救机陀螺仪,我实际都把电调油门信号直连在futaba 接收机的3号频道,直接由接收机控制电调油门,以防万一陀螺仪有任何干扰油门。同时我设置遥控器和接收机默认断信号就切油门+打零度舵。因此不管是接收机有问题,还是遥控器有问题,都是第一时间默认切断油门然后打零度舵,进行自由落体抛物线坠落。

4. 新手用带一键救机的陀螺仪第一要熟练的功能不是救机,而是新手限倾角稳定飞行模式。

目前neo或金脑+futaba遥控器/接收机/舵机 + k牌或者好盈电调的组合,还没有故障过。每次起飞前我都全机检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过吗?另外你在大楼或者人群附近飞?

1. 遥控直机的一键救机并没有说可以减少飞行安全空间, ...

好文,向你学习。 回帖鲁莽请多海涵。

楼主:
感觉一键救机 对四面停悬 未过关的新手来说 是没有多大用途,但想进阶新一点的3D动作来说,是有一点安全感,虽然不能说 百分百不炸机,但最小可减 20-30% 免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文,向你学习。 回帖鲁莽请多海涵。

不完全是你的问题,我必须说,neo/金脑等厂家的推广介绍非常不到位,甚至根本就没有推广介绍,给许多模友先入为主的许多错误观念。mikado neo更是基本对大 陆市场不管不问(当然历史缘由也不能完全怪他们)。
新事物出现,一般都要有一个硬件研发 + 软件调试 + 市场实测/推广介绍 + 正式销售的四步阶段。可以说neo等严重缺乏后两步,包括英文版和美国市场的产品介绍也很不到位,许多老美也都是浅浅使用。就有点像某军工单位把新一代战机研发出来,丢给部队,连说明书都没有,指望部队飞行员在不知道性能和战法的基础上去打仗。大概结果就是功能被浪费,领导没看出有啥牛逼因此嫌贵,保养保障乱搞,战时飞行员误操作等一系列问题。

在这一点,德国人其实都比较跟世界不接轨。不管是mikado vbar还是k牌电调还是德国车的说明书,包括英文说明书和网站排版,都是站在厂家设计者角度编写排版,而不是按照一个傻瓜用户的角度。也有缺乏上下文连接、和用词定义不统一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一键救机 对四面停悬 未过关的新手来说 是没有多大用途,但想进阶新一点的3D动作来说,是有一点安全感 ...

一键救机对新手无用。但是伴随一键救机的硬件传感器提供能beginner stability mode(新手限倾角稳定模式)对新手有巨大价值,从根本上把直机从静态不稳定,变成相对静态稳定。其实多旋翼也不是静态稳定,包括美国鱼鹰,都是静态不稳定,靠电控高频修正。
我把它救机功能设置在futaba遥控器左手上方短杆,中间位置是正常飞行,往后拨是beginner mode,往前拨是救机。平时飞行放中间位置。右手上方依然是切断油门。

在我的程度:人的正常习惯是急了左手往前拨,启动救机,同时右手随时准备切断油门。
完全新手:左手直接就是beginner mode飞行,飞机根本就突破不了预设的最大倾角。急了只用右手切断油门就行。

完全唾弃救机功能的朋友,也可以尝试把救机跟切断油门绑在一起。自己控制不住,就一键救机+切断油门。

总之,我的意思是,这个新功能,(除非出现故障,目前看故障率至少国外论坛几乎没有),是需要厂家设计师和用户联合摸索。目前这个良性互动基本没有,是厂家的损失,也是各位玩家的损失。

网友:
现在很多都有这功能了,地平线全系3d机都有,MB新的都有,optim更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一键救机 对四面停悬 未过关的新手来说 是没有多大用途,但想进阶新一点的3D动作来说,是有一点安全感 ...

个人认为救机是例如飞远、飞昏的时候解出的手段,对于四面悬停的新手没有太大用处,而且如果调试不好的话可能造成的损失更大,救机最大的用处是有一定基础,练习新3D动作的时候的一种保险措施,但无法确保飞机机械故障发生时的救机。

网友:
救机真的有用 别的不说啥了

网友:
学习了这多,感觉一键救机确实有用。

网友C:
必须脑金啊 难道还要多花1000去买个救机功能?
咸鱼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脑金啊 难道还要多花1000去买个救机功能?
咸鱼找找

因为1000多的金脑2对于大机来说,不算太大投入比例,我建议如果是700级以上直接上金脑2 HD版。
neo没搞HD版,说明起码neo用在mikado自家logo 800高转速高强度3d肯定没有供电稳定问题。

金脑2搞HD版估计是常规金nao2版本没那么耐操。如果说有些模友碰到金脑1故障,也许过载就有可能造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