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C 汽油不如OS55 也不如三叶52和46 唯一的好处是燃料便宜

楼主(2017-02-21):
10CC 汽油肯定不如OS55   也不如三叶52和46   唯一的好处是燃料便宜

网友:
就这么把结论射墙上,好歹让吃瓜群众看看过程

网友:
10cc可以当60级

网友:
楼主反正与RCGF10CC较上劲了!这个10CC遇上楼主是活不了嘞!

网友:
OS稳定呀10C的可能有点不好伺候

网友A:
RCGF10CC的双油针款,现在新款化油器也连体了。感觉还好啊,拉力的确感觉比OS55稍差点。感觉也能接受啊。我是装在50级菠萝,换下OS55的。个人感觉。

网友B:
不服楼主的就去买。dle20都不敢说有多稳定。rcgf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CGF10CC的双油针款,现在新款化油器也连体了。感觉还好啊,拉力的确感觉比OS55稍差点。感觉也能接受啊。我 ...

哥们 你感觉提速线性好吗?

网友:
我用在10cc汽油机,那他XX的真叫折腾人,要不就是没怠速,要不有怠速就容易熄火,折腾了大半天时间,最后拆了果断用os55,那叫一个省心,虽然成本贵,但油机就是飞的个稳定,此后对国产的小排量汽油机再也不敢兴趣了

网友:
NGH的9CC  才叫个坑    RCGF的  还凑合     要会调才行  初玩者不建议  玩小汽油机  除非你很会调甲醇

网友:
吃葡萄群众前来看墙上大字报。还挺热闹的。

网友:
油机来讲.肯定是小排量选甲醇.大排量选汽油机.甲醇油料可以网购很方便.不知道你敢不敢提个油壶去加油站买汽油?

网友:
10c确实比想象中的查多了

网友C:
15cc如何?有用过的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cc如何?有用过的说一下

个人感觉汽油机35CC以下都不咋个好!

网友(2019-04-25):
10CC就是动力弱点  其他用着还行  我买回来飞了10个起落没有过空中熄火的情况  而且手一拨就着,缺点就是动力不足,参数动力和转速虚标,厂家标3.5公斤拉力,实际只有2.5-2.8公斤拉力,稳定转速最高8000+,再高就熄火,还有油门行程比较长,实际油门拉到一半就最高转速了,拉多就熄火!个人用的体验就这些!

网友:
这是什么个理论,要有始有终,没头没尾

网友:
看标题猜测是卡爷的贴,看发帖人,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