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L有用易碎舵机臂的吗?

楼主(2017-02-21):
有用过的吗?

网友A:
我用过飞越的蓝色易碎臂,装在470LM套装带的亚拓舵机上,飞450PRO。
所以说,你直接用飞越的易碎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飞越的蓝色易碎臂,装在470LM套装带的亚拓舵机上,飞450PRO。
所以说,你直接用飞越的易碎臂就行。
...

你这是450的机上用,用易碎臂应该是没问题,想知道470L机桨大了,那易碎臂能不能承受得住

网友B:
470L,易碎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0L,易碎臂,……

直接点,不用这么含蓄

网友:
自己DIY一下原厂舵臂即可,无需易碎舵臂,非常容易变形,325桨还能凑合用。380桨还是免了。

楼主:
怎么diy法?

网友:
QF021 內滑齒舵臂
摔機後會滑牙保護齒輪

网友:
用锋利的斜口钳,在舵臂根部上下各剪一个x3角口即可。

炸鸡100%会在这缺口断开,从而保护舵机。一般情况断2,运气不好全断。

楼主:
谢谢冰大的高招,这两个开口大小要拿捏得很好吧?剪多少怎么定啊

网友:
1~1.5mm深即可,相交。

网友:
我用易碎臂的,的确有点软,关键设好极限位置,光靠摇估计摇不断,新手估计摇断前早已炸鸡了,老手也不用易碎臂

网友:
反正我X3,450L就用易碎臂的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