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枪控怎么设置飞机电调

楼主(2017-02-21):
今天想设置一下枪控,但怎么也设置不好。油门扣到底的时候马达停,中位的时候疯转,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
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A:
飞机电调要开正反转,否则枪控的中立点是50%油门。

网友B:
根本不行

网友:
升降和方向怎么控制?

网友C: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飞机电调,电机,用在风动船上,用枪控,就电调,油门,这个问题弄不成了,,肿么办

网友B:
飞机电调没有设计倒车程序!!!

网友D(2017-04-12):
我是用皮筋把油门拉到最低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