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图传画面一直闪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2-21):
用的鹰眼的600mw图传,蘑菇天线  ,接收是鹰眼一体接收,双天线,平板加蘑菇 ,信号都是95多,但是就是画面闪烁 是什么设备干扰了吗

网友:
等待大神回复

网友A:
干扰分几种,一个是机载供电设备干扰,还有摄像头。 这两种干扰一般是画面波纹居多
如果是画面闪烁这种干扰,大部分原因是地面的433增程,或者2.4g遥控器干扰造成的
解决办法: 机载端图传独立供电, 据说电源串电感也有用(本人没实际验证过),更换摄像头试试
地面端,433增程用转发模式离图传接收的距离远点, 2.4g遥控加滤波器,或者更改图传信道
能想到的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分几种,一个是机载供电设备干扰,还有摄像头。 这两种干扰一般是画面波纹居多
如果是画面闪烁这种干 ...

谢谢,我飞机上图传发射是独立供电的,433发射也是单独放远处,离鹰眼屏幕挺远的,也试过人拿控远离鹰眼屏幕,会不会是飞机上的图传发射离电机电调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分几种,一个是机载供电设备干扰,还有摄像头。 这两种干扰一般是画面波纹居多
如果是画面闪烁这种干 ...

图传信道我用的刚好是5.8好像

网友:
发图看看,飞机和地面天线的用法都发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