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无人机地面站 有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7-02-21):
近期准备做一个无人机地面站  请问这个箱子的 面板 是怎么固定在箱子上的?

网友:
就不能来点实际的,要那破箱子干嘛

网友:
简单的固定这有什么特别的,对于做箱子的简直无数种方法。谁知道他用的哪一种

网友:
华而不实,我选择右上边那个

网友:
问题问得好大

网友:
防爆箱都有可以在边上插入的安装用的凸台,架在上面上螺丝就行了

网友:
双控版的悟,把副控改到箱子里了,这个箱子很值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