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FRSKY X9D问题

楼主(2017-02-21):
大家好!最近入手X9D,看着教程刷了最新版固件OPEN TX,但是一直无法读取SD卡里边的内容,控不能看,电脑也读不出来,请问是什么原因,附上图

之后尝试用控格式化,但是现实SD卡错误
麻烦大神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电脑是什么系统?例: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是什么系统?例:win10

电脑是win10的

网友:
我是年前新买的X9D,遇见类似问题,但现记不得具体的解决步骤,但大概方向说来给你参考。
我的问题是,直接把卡拿出来格式化,拷贝东西,结果就死去活来。
最后,认真看了几遍视频教程和说明书上的步骤,多试几次,问题迎刃而解,我的系统有XP 有WIN7 有WIN10 都成功了,貌似记得只有XP装了程序。
重点是多试几次,影响中,感觉有点不太可靠接触不良那种状态。

网友:
电脑必须xp   win7其它开机不认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