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载重问题

楼主(2017-02-21):
冲浪者x8带3s10000毫安18650电池,电池570克鹰眼相机,433 飞控,图传,空速计,2216电机,如果再加个170克的两轴无刷云台会超重吗?求飞过冲浪者的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估计够呛,2216最大1500克拉力吧,估计双发差不多

网友B:
我以前恨不得冲浪能带上单反飞50公里航测,如果你是高手加个电机座上个大桨搞搞fpv也许能扛住推力线改变和容易失速带来的郁闷,如果不是你就乖点吧,别把冲浪当大胖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恨不得冲浪能带上单反飞50公里航测,如果你是高手加个电机座上个大桨搞搞fpv也许能扛住推力线改变和 ...

嗯,带云台和电池就1400多点,不带云台1200多。就是不知道装云台还能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够呛,2216最大1500克拉力吧,估计双发差不多

嗯,带云台和电池就1400多点,不带云台1200多。就是不知道装云台还能飞不,

网友:
1400g没问题

网友C:
小心主碳杆裂了。飞机需要加强。

网友:
加强一下可以的,我最重飞过1.6kg的冲浪x8,难飞得很,道上有人把冲浪加强了,2kg能飞,不过会很快,让人怕怕的。个人建议冲浪者x8如果fpv的话,建议1.2kg以内。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我现在飞的冲浪1.7kg 机翼没有加强 每次起飞都担心会折翼。 你带云台才1.4kg,怎么做到的太轻了,没有问题放心飞吧

网友:
冲浪者不是大负载机型,,,超过1.2机翼负载就已经很大了,高速俯冲估计机翼就会断的

网友:
我飞机加设备全重1300克,和你一样动力,3s5200电池爽飞!不过用碳杆加强了机翼和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心主碳杆裂了。飞机需要加强。

网友(2017-03-23):
手里这架冲浪,起飞重量1400g,还好!机翼用透明胶带粘了一遍,机身用两根碳杆加强!你不加云台,1.2kg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