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凤凰edge lite 高压电调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7-02-21):
在凤凰官网上看到了几款新的电调,edge lite 高压系列。其中有两款是12s 40a和12s 60a的电调。光看这个电流大小应该是用在450到sab 420级别上的,现在的小飞机都流行12s怪兽配置了吗?虽然这两款电调电流小的,功率是baozha的,一个2000w,一个3000w。SCORPION HKIII-4025-550KV电机持续功率也就2700w。。。所以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两个电调能用在什么级别的飞机上

屏幕快照 2017-02-21

屏幕快照 2017-02-21

屏幕快照 2017-02-21

网友:
12s的小鸡,有意思。

楼主:
有老司机用过这两个电调吗

网友A:
本身是小机子,改不改12s都还好,问题没有bec,单独加bec 整机重量也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是小机子,改不改12s都还好,问题没有bec,单独加bec 整机重量也上来了。

所以这个电调应该用在什么飞机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电调应该用在什么飞机上呢?

对重量不敏感的,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重量不敏感的,都能用。

sab 500不暴力飞,扛得住吗?

网友:
固定翼吧,lite就是普通edge去掉散热铁壳,其他都一样,固定翼散热环境好一些

网友B:
就像 450 3S改6S一样,550 完全可以 6S改12S嘛。电压翻倍,电流和电池容量减半。

网友C:
这两款适合稍大型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款适合稍大型多轴

还真的可以用在多轴上,不过就是太奢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 450 3S改6S一样,550 完全可以 6S改12S嘛。电压翻倍,电流和电池容量减半。

好像只有天蝎星的4025 650kv和xnova的4025 560kv可以勉强匹配上。也就是适合550级到600级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sab 500不暴力飞,扛得住吗?

不暴力你这个不好拿捏呀 我觉得不暴力 你可能觉得暴力的不得了,不过 sab500 配置请一点还是妥妥的

网友:
高端涵道能上12S~1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