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求助,djigo更新后 遥控器于手机连接不上了

楼主(2017-02-21):
前些日子打开djigo提示必须更新,不更新就用不了,于是就更新了,一直也没用,
今天准备调试飞机发现手机与遥控器根本无法连接了。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没有??

网友:
重新下载安装吧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
已经证实DJIGO最新版与老固件有冲突...
待大疆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证实DJIGO最新版与老固件有冲突...
待大疆解决

不会解决的,逼着你升级固件,更新限飞区,不想更新固件开始不联网安装老版APP吧,当然只限安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解决的,逼着你升级固件,更新限飞区,不想更新固件开始不联网安装老版APP吧,当然只限安卓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全中国的飞机.一人一口唾沫吐向杭州那个SB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全中国的飞机.一人一口唾沫吐向杭州那个SB了?

不仅仅是杭州那个二货,还有其他的,成都昆明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证实DJIGO最新版与老固件有冲突...
待大疆解决

我的固件和DJI GO都没升级,一直用的挺好,苹果

楼主(2017-03-23):
引用 网友B:
我的固件和DJI GO都没升级,一直用的挺好,苹果

飞机现在成转头了!!

网友C(2017-05-18):
卸载,安装老版本,新版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卸载,安装老版本,新版不支持

换了好几个版,偶尔有好使的,然后又不好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好几个版,偶尔有好使的,然后又不好使了!

应该是版本不稳定,我现在用的就是老版本,一直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版本不稳定,我现在用的就是老版本,一直很好用。

是的!所以我现在想升级,死活升不了了,因为根本usb接口不识别

网友C:
联系客服,这种情况很常见,会帮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系客服,这种情况很常见,会帮你解决

联系了几次都说是我硬件坏了!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