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FT的雷氏战斗机配64mm5叶涵道,如何增加推力?

楼主(2017-02-21):
请教各路电动涵道大神。图上的FT雷氏战斗机KT板材质,翼展730mm,机长970mm,涵道是以前十月航空俱乐部购买的F9F PNP配置的64mm的5叶涵道,当时也是配的1500mah 3S电池,由于时间久远,不知道电调电机参数,问店家也忘记了,起飞重量没称过,估计大约在600-700克左右吧,涵道目前推力也没测试过。开始用3S 30C 3000mah电池有点重满油飞不起来,能滑翔一小段距离就掉下来了。后来换了3S 1500mah 25C电池,满油手抛起飞飞起来了,但没飞很高,由于推力不是很足,只是绕圈飞行, 也不敢做动作。请问怎样才能再增加点这个涵道的推力,看有些帖子说开作弊孔,或者将进气道改造成喇叭好,增加进气量,保证进气顺畅,除此之外,电子设备方面该怎样去改进下呢?像这种飞机,作弊孔又开在哪里比较合适呢,开多大?之前都玩桨机,没怎么玩涵道,做这个飞机,就是为了把这个64涵道利用起来,求各位大神前辈指点迷津,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同64涵道,作弊孔开在涵道前面,大小是在不影响结构情况下越大越好,具体根据推力来定。我这架幻影是对着台秤边测边挖,挖到推重比够用。

网友B:
同样机型64涵道黑旋风4s2200ma手抛起飞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64涵道,作弊孔开在涵道前面,大小是在不影响结构情况下越大越好,具体根据推力来定。我这架幻影是对着台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机型64涵道黑旋风4s2200ma手抛起飞很爽

我开始用3000毫安的3s电池,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用3000毫安的3s电池,太重了

涵道留空时间不长4s2200ma较轻我都飞5-6分钟左右可快可慢,在大的电池飞机偏重了手抛就难了,电调建议60a全油门无压力

网友:
进气口做成喇叭口,边缘倒角,很管用。作弊口开的话靠近涵道,而且边缘要磨圆

网友:
电池对涵道来说太关键了!有的杂牌的相同型号和放电的比品牌的用在涵道上力量差一倍都不止,不知你现在用的3S1500MAH25C是啥牌子的,建议用好的品牌电池,如ACE的,不要大了,2200MAH及以下的,放电最好在30C以上。

楼主:
3s  1300mah  25c  TCB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