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用什么练模拟器最合适!

楼主(2017-02-22):
如题,本人一直用某宝买来的100多块的遥控带线模拟器,飞的凤凰4.0版本!入魔3年,期间练习自旋翻用坏了一个,摇杆底下卡弹簧的那个u形卡子断了,没有配件卖,随后又买了一个,用到现在,现在感觉实在受不了垃圾电位器,动作飞不精准,手感离真实发射机太远,准备另买个xg8当模拟器用,但是看到很多人说对发射机好,费电,还有辐射,来看看大家说法!

网友:
直接用遥控器不好吗?接线的时候是教练模式,根本没有发射信号吧

网友:
土豪,买xg8专门练模拟器。不知道楼主现在用什么控,没必要另买一个专门练模拟器用呀,不管你现在用多好的控,都可以拿来练模拟器,电位器寿命很长的,基本用不坏,又能适应手感,练模拟最好挂上控带,保持和飞真机一个姿势。

网友:
来我的xg7当模拟器吧

网友:
买个futabaT6练

网友A:
看个人能力

网友:
直接用遥控不就好了

网友:
14sg练模拟。。。dx9外场飞。。。

网友:
所有模拟器都与真机有差异,所以建议还是边模拟边真机,至于遥控器的话建议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一步到位。

网友B:
一直用凤凰,控是淘汰下来的D10。 没有什么模拟器好坏的,说凤凰简单的,那是人家本来就是高手了。反正我真机飞不好的动作,在任何模拟器上都飞不好。反之亦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凤凰,控是淘汰下来的D10。 没有什么模拟器好坏的,说凤凰简单的,那是人家本来就是高手了。反正我真 ...

我也是d10模拟器。感觉d10模拟器没14sg舒服,顺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d10模拟器。感觉d10模拟器没14sg舒服,顺手

肯定了,便宜嘛!不过模拟器没必要用那么好的控。反正我模拟器飞啥样,真机大差不差。(真机我用18S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凤凰,控是淘汰下来的D10。 没有什么模拟器好坏的,说凤凰简单的,那是人家本来就是高手了。反正我真 ...

自己顶一下,我是不喜欢带线遥控器的垃圾电位器,打舵动作误差大,大家都来讨论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了,便宜嘛!不过模拟器没必要用那么好的控。反正我模拟器飞啥样,真机大差不差。(真机我用18SZ)
...

不是说d10和14sg摇杆差不多嘛。我还以为心理作用。

网友:
模拟器练的少 外场用啥飞  模拟器就用啥练 14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