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动飞机用木浆与朔料桨的差别

楼主(2017-02-22):
一直飞电动飞机,到从800翼展到1400翼展,只用过朔料桨,从6*4到14*7,看论坛有人说木桨如何效率高,如何好,
自己从没用过,请用过的模友说说感受,区别在什么地方,如果顺便说下哪家的桨好用,性价比高,那就更完美了。谢谢。

网友A:
据我了解,木桨震动小,动动平衡好,最适合油动固定翼,一般买进口的榉木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了解,木桨震动小,动动平衡好,最适合油动固定翼,一般买进口的榉木桨

看论坛,知道木桨分电动桨与油动桨,且不应该混用,当时上14*7桨时,也考虑过上木桨,但以前美用过,不知道什么样的靠普。

网友:
个人认为,木浆性能好,成本高,比较适合拉距离、FPV等

网友:
自己飞行  塑料浆叶成本低   木桨就是在震动和效率会好些   但是成本高多了

网友:
20寸以内只看正品apc

网友:
木桨肯定性能好啦,重量轻响应快,精度好震动小,适合高手玩,坏处是炸鸡容易坏,扫了桨尖就不能用了,塑料尼龙的还可以对付用用。

网友:
新手学习考虑低成本塑料桨,老鸟对飞行有要求在去考虑各个部件的平衡稳定,按需升级吧

网友:
塑料也好,木桨也罢,碳纤也一样,都良莠不齐。没有迹象显示谁一定比谁强。

天然材料总是难免瑕疵,木头这玩意不可能处处一致。同一块木头这里和那里的软硬、密度、纤维走向、纹理.... 五花八门,因而生产起来配平打磨工作量大,成本很高,受力后的变形趋势难以完全对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都认真的看了。刚开始玩时,打坏桨是经常的事,现在不怎么打桨了,才会考虑上木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