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都来把四轴玩到极致,看看我的S500

楼主(2017-02-22):
现来一张炸了又炸,修了又修的S500,
配置:2216电机,天行者20A电调,APM2.8,GPS:m8n,5200电池,富斯T6的控,这控是原来玩直机的控
发现一个特别好用的航拍模式,可以找一个淘汰下来的手机,然后硬挂
用电脑或者另一个手机给四轴上的手机QQ视频就可以了
特别清晰,而且只要有无线网络的地方,都不会丢图传信号
不要担心2216的载重能力,因为我试过带一瓶矿泉水上天是没问题的
而且飞的还蛮稳
还有不知道为什么S500的机臂是弯的,反正我用烘枪给烤直了,因为大疆的机臂也是直的
还有一些调APM飞控的经验后期再补上吧

网友:
把臂烤直了什么鬼

网友:
也是没谁了

楼主:
感觉直着效率高些

网友A:
用qq当图传也是脑洞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直着效率高些

那是特意设计的上反角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直着效率高些

这里有效率计算,效率确实有损失,但只有0.3%。 见四楼。
◆ SK S500多旋翼机架评测 ◆

网友:
楼主很牛逼啊 超乎我的想象了。。。。。。。。。。。

网友:
想想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qq当图传也是脑洞挺大

qq当图传,不用考虑距离的问题,只要有移动信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效率计算,效率确实有损失,但只有0.3%。 见四楼。
◆ SK S500多旋翼机架评测 ◆

原来还真有这个说法,但我把机臂烤直,然后自动调参后,飞行特稳,自稳模式下随便爆操,我喜欢全速前进然后急撒的大动态,第一次炸鸡就是这样玩结果把飞控给甩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还真有这个说法,但我把机臂烤直,然后自动调参后,飞行特稳,自稳模式下随便爆操,我喜欢全速前进然 ...

“烤直”也够豪放的。其实加几片垫片或者调整中心板孔位都可以很干净且精确地调整内倾角。我稍微麻烦点在电机座下面用环氧做了楔形补偿面。

网友:
这图传,放生后还能联系捡到的人,还能用手机找回功能寻机,感觉十分强大啊

网友C:
顺便问一句,楼主的apm失控过吗?

网友:
APM没那么脆弱,要失控是需要相当的运气。其最容易失控的情况是在升级固件后没有清除设置直接去飞,现在这情况应该说不会再碰到了,因为它的固件已经不再更新一年多了。

网友:
厉害在电压线下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一句,楼主的apm失控过吗?

没有,因为富斯T6的控遥控距离好像就100多米,所以都是在这个范围内大油门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