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穿越机,竞速与freestyle飞行,电机选择的取舍问题!!大神请入~~

楼主(2017-02-22):
     穿越机电机发展到今天 我们使用的电机从1806到2204直至到现在的主流的2205、2206 并开始逐渐向2305等规格电机发展。有的电机追求极限拉力 有的追求平衡。
目前玩穿越记主要有三大类:1、初学者主要为自由飞
                                            2、大神级飞手主要竞速
                                            3、大神级花式飞行(freestyle)
个人理解:针对第一类初学者电机要求不高便宜耐用即可
                第二类竞速飞手电机可根据赛道选择较高KV值电机(2300-2600KV)
                第三类花式飞行 需要电机有较大扭矩 较高效率 对极限拉力要求不高 一般选择2300左右KV电机即可

问题:大家在竞速飞行与freestyle飞行在电机的选择上有什么不同点,或分别推荐的电机?
感谢大家在此讨论自己意见!!

网友:
没到那么高的境界

网友:
目前处于瞎几把飞的境地,致盈动力电机,耐炸

网友A:
一般不这么讲究啦 哈哈
飞的爽就行了 现在没太多人会追求续航 kv2600的电机也越来越受欢迎了 如果是初学者的话低kv电机高度相对好控制一些 即使炸鸡了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这么讲究啦 哈哈
飞的爽就行了 现在没太多人会追求续航 kv2600的电机也越来越受欢迎了 如果是初学者 ...

嘿嘿

网友:
性价比高的电机,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
正在准备入穿越坑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初入选择动力不需要太强的,即使强也得降点,主要以适应为主
竞速与花式的不同之处在于竞速选择机子要重点,而花式机子要以轻为主
重的机便于降高度,轻的机在于有漂的感觉

网友:
与硬件关系不大,但与PID关系很大,花式与竟速是两种不同的PID

网友:
新手上暴力的动力也不要紧,实际上手感来得很快。最开始可以上3S电池,感觉火候到了就上4S。到这时候低配机自己都会嫌弃不想飞...

网友B:
我所感觉的和你这边有点出入
新手不说了 这个都是新手过来的
竞速类的  除了跑耐力赛的机器  普通的 我看他们都是用的高爆发  的电机
花式类的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喜欢高kv   低扭矩  高效率的电机  据说是这么玩动作流线会好看一点      (那种嗖一下拉好高 然后快速翻几个圈的动作我不觉得是花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所感觉的和你这边有点出入
新手不说了 这个都是新手过来的
竞速类的  除了跑耐力赛的机器  普通的 我看 ...

哪样的算高爆发的电机呢?针对花式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