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定速奇怪问题,各路朋友观摩观摩。

楼主(2017-02-22):
2个MB  一个亚拓4.2救急,一个原厂4.2救机

分别装在x3和700x上,电调为好盈50a和130a ,出现问题相同。信号线都插在rpm 最下边那个针,即负极

设定好后电调可以读取转速,设定正常,但调整感度,软启动,定速油门变化,等一系列的定速选项都没有反应,导致无法定速,包括软启动同样没有反应(电调已经试过固定翼模式,油门曲线模式)

2台机器一样的问题,考虑设置或者有其他小细节问题导致无法定速,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好盈的就直接用电调定速吧,不用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的就直接用电调定速吧,不用这么麻烦

用了neo,还是陀螺仪定速爽啊,所以想试试mb定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neo,还是陀螺仪定速爽啊,所以想试试mb定速

陀螺仪定速是爽  但是陀螺仪不知道你电池的情况 电池撑不住了 陀螺不知道继续 压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定速是爽  但是陀螺仪不知道你电池的情况 电池撑不住了 陀螺不知道继续 压榨电池

是的,不过看好电压,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看来我要试下 大银的定速了

网友C:
我就问一下,用了陀螺仪定速,电调定速是不是就关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问一下,用了陀螺仪定速,电调定速是不是就关闭掉?

是的

网友D: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弄了一下午,最后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只能帮你到这,估计就是不听的重启,另外求你这个清晰的设置图,我还在用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弄了一下午,最后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只能帮你到这,估计就是不听的重启,另外求你这个 ...

问题已经找到,电调线需要插陀螺仪上,图的话加mb群里面就有

网友E:
原廠亞拓4.2是否已經帶一鍵救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廠亞拓4.2是否已經帶一鍵救機?

沒有要自行付費升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弄了一下午,最后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只能帮你到这,估计就是不听的重启,另外求你这个 ...

同求……

网友:
LZ说全体插MB上啊,相当于接受上只有一根SBUS线,我也是,电调接CH5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电调线需要插陀螺仪上,图的话加mb群里面就有

不会吧你电调控制线插接收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你电调控制线插接收机的?

按照插线图插的,谁知到那图有问题

网友:
MB群号求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