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长期放置有无baozha燃烧的可能?

楼主(2017-02-22):
如题,因为自组过一组电池组,而且摔过一块变形的电池,担心长期这样放置会不会出现危险。经试验电池都没有放电飞行时的问题,但刚搬了新家怕危险。请教各位老鸟,谢谢。长期放置的话,放在铁盒里安全吗

网友:
最好别抱有侥幸心理,都残成这样还是扔了吧。

网友:
最好还是防爆箱哦大兄弟

网友:
静止状态下没听说过起火的,电池只会燃烧不会baozha吧,装铁盒最安全

网友A:
物理上不破坏它,长期放置应该只会没电大肚子,还没听说放置起火baozha的,别短路应该没事。

网友B:
静止肯定不会自爆,放阴凉处即可。

网友:
既然没有当场baozha  现在应该也不会  好好存放就行了

网友:
放在铁盒里面放在冰箱里保存

网友C:
上次装机短路,插头那里啪一下baozha了,分电板上插头电线被炸出来了,火花四溅啊,真吓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上不破坏它,长期放置应该只会没电大肚子,还没听说放置起火baozha的,别短路应该没事。

一直稳定电压3.9v还会怀孕吗

网友:
我格式放了1年多,没事,每季度充放电。只敢旗舰店买

网友:
锂电池存放用铁皮防爆箱是必须的,不能有侥幸的心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稳定电压3.9v还会怀孕吗

每个月拿出来充放电循环两次,再充到3.8保存最好。

网友:
在地上试试充放要都正常就用呗,单独用个铁盒子装别和其他好电池混放,用死拉倒,绝不浪费

网友:
循环一次寿命少一次,不必。半年补一下电就可。

网友:
搞个的高压锅比啥都好,

网友:
太夸张了。
你的手机、充电宝、pad、笔记本、手环、对讲、野营GPS、VR眼镜、PSP、甚至新风口罩...... 不会都是三星 的吧。。。。哪一个不是锂电的,全放铁箱子里吗?

网友:
我的电池有的放冰箱里,有的常温保存。

网友:
电池电压正常,没有外来因素影响,肯定没问题。

网友:
我有5个电池放了8年没用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搞个的高压锅比啥都好,,

你太有才了

网友:
我有几块 08年的锂电,中间放了5年没用,现在还能勉强测个舵机中立点调个机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太有才了

我是跟别人学的,这个比啥都安全,只是说不好看

网友:
一般没有危险,我的电池都放了,5,6年了。

网友F:
我把用旧的锂电池改造下给热水器供电,3年不用换电池。

网友:
应该不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把用旧的锂电池改造下给热水器供电,3年不用换电池。

还用直排式热水器?是时候该换了!!

网友:
锂电池记住不会baozha,只会猛烈燃烧,说会baozha的人你们见过baozh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装机短路,插头那里啪一下baozha了,分电板上插头电线被炸出来了,火花四溅啊,真吓死我了

那叫短路了

网友:
是的,短路baozha,吓得我虎躯一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用直排式热水器?是时候该换了!!

用15年了,现在裸奔,没啥毛病。

网友:
baozha是不会的,但是也有可能自燃

网友:
那个铁的月饼盒装好就什么担心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