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这个配置合适么 大神门帮忙看看 谢谢了 在线等 下单

楼主(2017-02-22):
完全体的小白  我不想走弯路 希望新机好用 合适长期使用 谢谢朋友的宝贵建议

飞控:BeeRotor F3 集成OSD版 FPV穿越机飞控 (我不知道哪个好 F3和F4的区别)238飞控+分电板的价格
分电板:BeeRotor F3 集成OSD版 还有我不知道 分电板有什么将就
机架:GEPRC/格普 Mark1 穿越机 FPV竞速机 Freestyle 四轴飞行器(价格258 机架地盘是4个分开的 不是一体机 坏了好换 其他的弊端我不知道 有懂的朋友说说 好的推荐也行 )
电机:GEPRC/格普 GR2205 2300KV  (价格 一套223 老板说新手这个坏了便宜 )
电调: 好盈 XRotor BLHeli-S 30A 穿越机 电调 BB2 Oneshot42 Multishot  (价格 290 )
遥控器:睿思凯X9d (价格1162 单控 不带接收  我不知道这个带接收的好还是不带的好  老板单独给我配了一个 )纠结 X9D和 futaba14SG
接收机:迷你接收机FrSky XSR 2.4GHz 16CH X9Dplus X12S用S-Bus CPPM (价格162 )
图传设备: (价格 205  Foxeer TM25 5.8G 40CH图传 )
摄像头:价格 199  RunCam Swift 雨燕 90°广角 高清迷你( 2.1MM2.8MM 这个两个有什么区别用哪个好 )
显示器: 鹰眼小飞手 HD原配蘑菇头 (小飞手 这个不懂 要配蘑菇么? 这个没有了解过  论坛的朋友推荐一个把  我之前看到了一个
BeeRotor FPV视频眼镜 眼镜头戴式5.8g 40频道图 599 不知道好不好
天线: 这个和图传一起的 要单独买吗? 不懂求告知
电池:价格170 格氏 TATTU 1550mAh 4S/14.8V 75C 电池  (求推荐 老板推荐 不知道好不好)桨:30对 90元   GEP-Prop 5040三叶浆 5寸正反桨 5X4X3桨FPV穿越机螺旋桨耐摔耐炸  不知道好不好求推荐

因为是新手什么都不懂 硬件搭配什么的有什么冲突 所以不敢乱买 就找了一家店可以组装机子的打算配一套他店帮我组装  这套老板推荐 我不知道合理不 有什么需要换的 或者浆和电池 有好的连接我另行购买也行 谢谢大家帮助下~

网友:
x9d价格小贵了,普通f3就好,不必要br f3,x9d用xm接收就好

网友A:
遥控X9d  接收机用xm  飞控用80文的f3标准版 分电板用五合一或者带osd电流计的mark 分电板  桨用kingkong  的 5045 3页透明桨  电池推荐用rfi或者雪人  或者橘子的  格式实话说不推荐   电机可以用郎宇r2205-2300  199文一套  电调没问题  图传推荐fox tm25  摄像头用hs1177 2.1镜头的 眼镜不是每个人都习惯 可以尝试用小飞手屏幕  hd版330文这样  机架用100块左右的分体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X9d  接收机用xm  飞控用80文的f3标准版 分电板用五合一或者带osd电流计的mark 分电板  桨用kingkong   ...

这样我自己装不来机啊 TB没有在一家店 我怎么组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我自己装不来机啊 TB没有在一家店 我怎么组装啊`

玩穿越自己不会装机,最好还是别玩了,这是最基础的动手能力考研,后面炸机还要各种修机。

网友B:
楼主有钱人,配置都是主流滴!
不过建议:先600-1500元,买台二手的到手飞,或者华科尔二手F210,好处是:
先飞飞看,如果确定自己喜欢,就卖了,再自己组装,遥控、焊接工具等配套的东西一一买全;
如果发现自己不太喜欢,或者不合适飞穿越,也卖了,损失不大,甚至卖价比买价还高点。

网友:
同意楼上 电机用朗宇或kingkong2205都行 性价比高 炸坏了不心疼 机架也先从便宜一点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钱人,配置都是主流滴!
不过建议:先600-1500元,买台二手的到手飞,或者华科尔二手F210,好处是: ...

二手不好找啊  我也想过 怕买来就有很多毛病····

网友:
配置没毛病!主流配置!X9DPLUS就好,接收xm,xsr 都好。但是入门穿越机,动手能力必须有!如果你喜欢可降一档买些便宜的。飞控他们说的那些80块左右那种就好。

总得还是如楼上所说。先买只二手到手飞,有兴趣再入门。以你目前的样子最好先确定有没有兴趣

网友C:
不要br  普通f3就好  接收机换换  电机换了  练习肯定是要炸的很惨 甚至提控回家   电机有更便宜的  天线单独买 多买两根  这个是消耗品
一家没有就分开两三家买  一定要自己装机 多看论坛  看看别人怎么买的  楼上四库全书好像出过教程  可以看看 对你的帮助应该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br  普通f3就好  接收机换换  电机换了  练习肯定是要炸的很惨 甚至提控回家   电机有更便宜的  天线单 ...

好的 谢谢

网友D:
配置很高,就如大神说的,新手不要配那么好的,炸了心痛。等上手后再配高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很高,就如大神说的,新手不要配那么好的,炸了心痛。等上手后再配高配的啊

降低的配置 求 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钱人,配置都是主流滴!
不过建议:先600-1500元,买台二手的到手飞,或者华科尔二手F210,好处是: ...

都说遥控器 要一部到位 到底要不要买个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遥控器 要一部到位 到底要不要买个好的~

首先要确认你是否真喜欢穿越机,因此才建议先买台二手的。
若是真喜欢,就要有心里准备,花的时间与金钱会比你预想的要多,而且家里要有地方放,因为电子产品DIY,焊接、仪器、耗材等一大堆。一旦买了,出二手会损失很大。
控的话,可以先买台二手华科尔的D10,便宜实用,加四合一高频头后成神控,几乎通吃所有接收机,包括玩具; 想效果好一点、贵一点,就买frsky的X9D或futaba的T14SG,这三款市场保有量大,容易交流或者出二手,价格坚挺。
希望对你有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