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电池3s,2200的放最前头,机头还是轻,怎么办。

楼主(2017-02-22):
可
电池
3s,2200的放最前头,机头还是轻,怎么办。

网友A:
铅块配重

网友B:
1加配重 2换更大电池 3并联电池

网友C:
什么机型。
没有具体机型,不好说。
如果原本设计是用6S5000电池的呢,你这个肯定轻了

网友:
加配铅块吧

网友D:
加个螺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