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KO6125锁尾舵机是选333Hz还是560Hz

楼主(2017-02-22):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都可以,760US/333HZ,760US/560HZ

楼主:
感谢您这么快就回复。

网友A:
可以直接看舵机参数,根据舵机参数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看舵机参数,根据舵机参数来设置。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
333就好了

楼主:
760us的舵机多数是333就旋选它了,感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760us的舵机多数是333就旋选它了,感谢指点。

舵机佬说高了会烫选低的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从那里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从那里选的啊??

我只知道K8安装尾旋翼第一项里面就要选尾舵频率,其他陀螺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从那里选的啊??

陀螺仪有舵机选择页面,可以选择模拟舵机数字舵机及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佬说高了会烫选低的就可以了

你的回复最权威,选333Hz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