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好。

楼主(2017-02-22):
今天调了方向,掉头太急,翻到河里找不到了/:018纪念一下

网友A:
船不错,可惜了,楼主没再仔细找找?

网友:
船翻了,但是还有电,可能在水下开到别出去了。延边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不错,可惜了,楼主没再仔细找找?

用吸铁石只吸住上层,船身太重吸不住,里面七百多的设备都没了

网友B:
已经提醒了,为什么还不加防沉条?

网友C:
也提控回家过,同情!

网友D:
安全第一,下次注意就是了,不要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提醒了,为什么还不加防沉条?

以前我随便怎么开都不翻,今天调了那个方向,转弯太大就翻了,对了,只用吸铁石吸到上↑层,船身太重找不到了,我家捞上来电调,电池,接收机仿真喇叭应该也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全第一,下次注意就是了,不要捞了

捞了个上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提控回家过,同情!

心里难受

网友:
  好船可惜了

网友:
十几天的成果,太可惜了

网友E:
第一次听说,船模也会提控回家楼主下次系长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船模也会提控回家楼主下次系长绳子

对呀,比炸机还贵一架450没了

网友F:
手还没捂热,看来我的船还是要加防沉才行。对楼主表示慰问!默哀三分钟!!!老司机敬礼!

网络同好敬礼!

朝鲜人民发来慰问!

祖国花朵真心告慰!

网友:
前几天刚晒的船就沉了!安全第一,下次注意就是了,不要捞了。我也沉过两艘船,翻过两次船,每次都是上百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节哀”!

前辈,玻璃钢船体可以吗?能用多久?

网友H:
玻璃钢船体也是蛮耐用的

网友I:
玩船也能提控回家,感到些许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玻璃钢船体也是蛮耐用的

我想船体买个玻璃钢的,甲板还是用铁的,不知道玻璃钢跟铁皮用什么胶粘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玩船也能提控回家,感到些许安慰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还没捂热,看来我的船还是要加防沉才行。对楼主表示慰问!默哀三分钟!!!老司机敬礼!

我用吸铁石吸了一下午吸到了上层

网友J:
船翻了会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船翻了会沉了

下次我要做密封的

网友K:
中心高,罪魁祸首就是这个铁质舰桥,把它也扔了吧

网友L:
新的不去  更新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新的不去  更新的不来

主要是太新了,都是方向舵调的太死

楼主:
你们快给我力量,我要开工了,现在在犹豫做多大,做80长的嘛上层已经被我找到了,做1.15米的要全部做

网友:
七百多設備不算什麼!最重要是建設的「心血」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中心高,罪魁祸首就是这个铁质舰桥,把它也扔了吧

扔了可惜用别的材料我不会做

网友:
怎么会这样,可惜了

网友M:
我沉过一个144海浪,水下潜行看不见了还坚持10秒……然后就再也没有浮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沉过一个144海浪,水下潜行看不见了还坚持10秒……然后就再也没有浮起来

我也是船底在上面了。我还开几秒让他往岸边开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太新了,都是方向舵调的太死

你的船舵角设置多大的呢·? 感觉有点大!!

网友N:
主要原因还是超重,超重特别是上层超重会造成重心太高,船就失去稳定性,操控稍一不慎就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主要原因还是超重,超重特别是上层超重会造成重心太高,船就失去稳定性,操控稍一不慎就会出问题。

我船身有7斤,上层1斤,我也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船舵角设置多大的呢·? 感觉有点大!!

是有点调大了,前次不是请教你们了吗?有个人让我买本书看看先,就一句话的也不肯多'说

网友:
真心建议不要迷信什么“全金属”,做船和做飞机一样,也是要控制线型重量的,特别是快艇类的快船,上层一定不能超重!

网友:
主要是超重和重心太高,重量和重心控制好的船,一般不会翻的。但一但超重或重心太高船就很不稳了,舵角一大就会翻。

网友:
舵角的调整其实只是一个大概的范围,比如30-40度。但主要是看船航行时的稳定性,如果跑起来歪歪扭扭,拐弯时倾斜很大,就调小一点,反之就可以调大一点,让船灵活点。先跑慢一点,再逐渐加速。总之,安全第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辈,玻璃钢船体可以吗?能用多久?

千万不要称呼‘前辈’‘老师’实在是不敢当!‘折杀我也’。都是模友只不过爱好模型接触的时间长短而已,玻璃钢船体也可以!耐腐蚀、线型光滑。模型这个事情本身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八仙过海个显其能的事情。只不过在开工前要认真仔细思考,在论坛多潜水,尽量避免事后处置少走弯路。任何事情的处置都分为事前、亊中和事后三种,亊后处置代价是最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调大了,前次不是请教你们了吗?有个人让我买本书看看先,就一句话的也不肯多'说

这个选购舵机我也是第一次,我舵机的舵角是60°的实船也是60度的,所以对我的模型来说应该还不至于会翻啦。那种90度的会危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千万不要称呼‘前辈’‘老师’实在是不敢当!‘折杀我也’。都是模友只不过爱好模型接触的时间长短而已, ...

哈哈哈,我把他当快艇用了

网友O:
能吸住船身,为什么不加个钩子去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能吸住船身,为什么不加个钩子去钩呢?

河底的泥太臭了

网友P:
下回放瓶红墨水在船上,慢慢漏着至少可以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下回放瓶红墨水在船上,慢慢漏着至少可以定位了

有道理

网友:
楼主加油,再做一个船身,做好防水就可以满血复活了

网友Q:
这也能沉了,为啥?轴管忘了黄油啦?抱歉原来是舵机角太大啊,我觉得楼主的船关键还是超重了,从航行照片看压水线有点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也能沉了,为啥?轴管忘了黄油啦?抱歉原来是舵机角太大啊,我觉得楼主的船关键还是超重了,从航行照片看 ...

网友:
感觉还是玻璃钢的比较好

网友R:
这不是刚做好没多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不是刚做好没多久么

做好,第三次开

网友:
长江福北水道翻沉的全回转拖轮就是因为重心过高,在全回转试验中让几位日本船东和船员喂了鱼虾!也就是我的库克港工作船风浪中试航的水域!

网友S:
舱口应该加密封舱盖,然后再装上层建筑。

楼主:
引用 网友S:
舱口应该加密封舱盖,然后再装上层建筑。

我弄了点牛油

楼主:
引用 网友S:
舱口应该加密封舱盖,然后再装上层建筑。

在做g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