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请进。我的831b如果直接插电池在供电通道上,开控情况下会抖舵。

楼主(2017-02-22):
情景如题,但是如果换用电调供电则不出现此问题。请问这是我接收机的问题吗?如题,望厂家回答。或者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

网友A:
是2s锂电直供?还是镍氢供?!电池供电电流不足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s锂电直供?还是镍氢供?!电池供电电流不足的表现!

2S锂电。不应该啊,我新充的电。

网友B:
831b我都是6v电,JR的接收机好处就是电压宽,轻易不会少,但831b好像不是7.4v的接收机,虽然能用我也试过,但舵机就倒霉了,好多舵机6v,JR的普通舵机也能支持7.4v,但用7.4v感觉舵机工作不正常,也不烧,这点JR比futaba强太多,建议你还是改变接收机电压,和查看舵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831b我都是6v电,JR的接收机好处就是电压宽,轻易不会少,但831b好像不是7.4v的接收机,虽然能用我也试过, ...

可能是你讲的问题吧,现在又不抖舵了。不清楚搞什么名堂